[modelsim] ModelSim看波形的时候突然被中断了

楼主(2019-06-16):
对下面两段代码建立项目,进行编译,仿真都成功了。但是看波形运行的时候突然被中断了。
出现错误信息:
# Break in Module mux41_tb at F:/0 test/mux41_tb.v line 14
初学菜鸟,想问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更详细的运行信息如下:
couldn't open "transcript": permission denied
# Reading D:/modeltech_10.1a/tcl/vsim/pref.tcl
# //  ModelSim SE 10.1a Feb 22 2012
# //
# //  Copyright 1991-2012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WORK CONTAINS TRADE SECRET AND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OR ITS
# //  LICENSORS AND IS SUBJECT TO LICENSE TERMS.
# //
# OpenFile {F:/0 test/work/mux41_tb.v}
# Loading project mux4
# Compile of mux41.v was successful.
# Compile of mux41_tb.v was successful.
# 2 compiles, 0 failed with no errors.
vsim -voptargs=+acc work.mux41_tb
# vsim -voptargs=+acc work.mux41_tb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Loading work.mux41_tb(fast)
# Loading work.mux41(fast)
add wave -position insertpoint sim:/mux41_tb/uut/*
add wave  \
sim:/mux41_tb/uut/in1 \
sim:/mux41_tb/uut/in2 \
sim:/mux41_tb/uut/in3 \
sim:/mux41_tb/uut/in4 \
sim:/mux41_tb/uut/select \
sim:/mux41_tb/uut/out
run -all
# Break in Module mux41_tb at F:/0 test/mux41_tb.v line 14

网友A:
我没怎么用过这个   直接在线调

网友B:
因为你tb里面sto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tb里面stop了

多谢多谢!
我是第一次用,不太理解代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