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整形电路

楼主(2019-06-16):
张大侠水平太高,已经达到孤独求败的境界了。
现在天天歪着个头翻我老贴。炯炯有神的双目,紧盯屏幕,一手摇着蒲扇,一手用毛巾擦汗。
太辛苦了。

俗话说:言多必失。
我就婆婆妈妈多说几句,增大张大侠发现bug的几率!

楼主:
张大侠擅长讲历史小故事,相当于个文科生。
理工基本功不行,所以要开始欺负人家不懂数学了。

模电成熟的标志,是把电路理论和数学紧密融合为一体,而奠定电路实现理论基础的先驱,是米国的布隆教授。
模电中的负反馈形式判断依据,就是布隆教授提出来的。

例如某个电路到底是不是串联--串联反馈呢?检测方法如下图:

如蓝笔所示,左边输入加个电流激励,看输出v=0?
然后如粉笔所示,输出加个激励,看左边响应=0?
如果是,那么这个电路必然属于串--串反馈。

下面讲解傅里叶级数与贝塞尔函数的关系。

通讯电路中要研究调频或调相频谱,所以我们要研究下面两个信号的傅里叶级数表示:

根据欧拉公式,研究1个指数,就把上面两个函数一锅端了:

请注意,这个是实变量的复数函数,而非复变量函数!!!!!!!
这意味着傅里叶级数可以直接用,而无需拓展!

根据待变换函数的形式,可以判断出,我们应该选用复数形式的傅里叶级数,比较方便:

下面开始变换:

楼主:
码字码到9点钟休息。。。

请注意上面式子,是下面更一般的复数积分的特殊情形:

这个一般情形,可以表示所有种类的圆柱函数!选取特定的积分路径即可。所以非常有用!

网友A:
你好像忘了昨天晚上你那个贴子。有空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