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vivado进行simulation时停在一个时间点

楼主(2019-06-17):
    我在使用vivado实现RO电路时,采用的是一个与非门和四个非门结构,直接对LUT单元原语操作,给了与非门的使能端(我随便选的一个端口作为使能端)一个先低后高的触发信号,但是在使能端信号变高的时间点,simulation的时序图无法继续进行了,但是输出(也就是最后一个非门接到与非门的另一端的信号)会在0 1 之间变化。下面附上我的代码和结果截图,请会的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我的代码:

`timescale 1ns / 1ns
module RO(
     input Enable,
     output Output
     );
     (*KEEP="TRUE"*)
     wire[4:0] Signal;
     LUT1 #(.INIT(2'b01)) Inv1 ( .O(Signal [1]), .I0(Signal [0]) );
     LUT1 #(.INIT(2'b01)) Inv2 ( .O(Signal [2]), .I0(Signal [1]) );
     LUT1 #(.INIT(2'b01)) Inv3 ( .O(Signal [3]), .I0(Signal [2]) );
     LUT1 #(.INIT(2'b01)) Inv4 ( .O(Signal [4]), .I0(Signal [3]) );
     LUT2 #(.INIT(4'b0111)) NAND ( .O(Signal [0]), .I0(Signal [4]), .I1(Enable) );
     assign Output = Signal [4];
endmodule

仿真的代码:
module RO_tb(

    );
    (*KEEP = "TRUE"*)
    reg a;
    wire y;
    initial
    begin
        a=0;
        #1 a=1;   //10ns后进行翻转,作为激励信号
    end

    RO U1(
    .Enable(a),
    .Output(y)
    );
endmodule

仿真到10ns就无法继续了:
C:\Users\YQ\Desktop、1

C:\Users\YQ\Desktop\2

从两张图可以看出输出y值在变化,但是时序图停在一个点!!!

还有一个Verilog的小问题
reg Ena;
if(Ena == 1)   //此时会报错,‘Ena’ is not a constant

感觉这个报错看不懂,知道原因的朋友帮个忙吧!!!

网友A:
这个reg Ena;
if(Ena == 1)
在基本的逻辑中是不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eg Ena;
if(Ena == 1)
在基本的逻辑中是不会报错的

后来我把if放到always里就没有报错了,好像if不能直接模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