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赛元MCU SC92F7321 STOP模式功耗大(320uA左右)

楼主(2019-06-17):
最近在使用赛元MCU做个手持产品项目,需要低功耗,低功耗模式下代码为:先关闭所有外设(但是总中断和外部中断开启),PCON=0x02; 后8个_nop()_;  睡眠后测量功耗还有230uA左右,偏大太多,说明书描述是10uA以内;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低功耗应用参考低功耗使用说明

网友A:
检查进入STOP前有没有将模拟外设的电源关掉,比如说ADC电压,PWM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进入STOP前有没有将模拟外设的电源关掉,比如说ADC电压,PWM等

有的

网友B:
把输出的IO口设为输出低电平,输入口开内部上拉如果外部电阻小,也会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的IO口设为输出低电平,输入口开内部上拉如果外部电阻小,也会有漏电流。 ...

外围电路全部拆掉了,只留了一个MCU,功耗还是大,该管的全关了,

网友A:
检测IO口是否设置为输入不带上拉模式,导致功耗偏大的

网友C:
未封装的管脚是否有配置?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是不是那个模块没有关闭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是不是那个模块没有关闭导致的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原因是其中一个外部中断输入脚,需要上升沿触发唤醒,有外部下拉电阻,漏电流大是设置为上拉输入产生的,我将输入模式由上拉输入改为浮空输入(外部有下拉电阻,其实等于下拉输入)就好了,最终整机漏电流为0.67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