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倒车雷达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9-06-17):
汽车倒车雷达系统的设计

感谢吧友的指正设计中存在如下问题:

吧友饕餮人指正分析如下:

网友A:
有新技术?

网友B:
大学的时候,课设做过简易的

网友C:
不知采用的是哪种方案啊?

楼主:
不客气,后续会不断更新,敬请关注。

楼主:
谢谢支持,欢迎学习交流。

楼主:
一些简单的技术设计,欢迎后学学习交流。

楼主:
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交流。

楼主:
欢迎学习交流。

楼主:
不客气,欢迎学习交流。

楼主:
不客气欢迎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的时候,课设做过简易的

厉害,欢迎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采用的是哪种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看看,顶顶顶

谢谢支持。

楼主(2019-07-17):
欢迎学习探讨。

网友E:
看看这是什么牛叉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是什么牛叉的资料

网友F:
这是楼主自己的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楼主自己的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不客气,欢迎学习交流。

网友H:
好的,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学习一下,谢谢

谢谢支持,欢迎学习交流。

网友I:
具体的实现是怎样的

网友I:
此处给 8M 晶振用 22uF 电容,有点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此处给 8M 晶振用 22uF 电容,有点不理解。

你的建议呢,起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呢,起振应该没有问题。

晶振的匹配电容和晶振的频偏相关,一般都是 pf 级别,用 uf 的太少见。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呢,起振应该没有问题。

U1为增益很大的反相放大器,CL1、CL2为匹配电容,是电容三点式电路的分压电容,接地点就是分压点。以接地点即分压点为参考点,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但从并联谐振回路即石英晶体两端来看,形成一个正反馈以保证电路持续振荡,它们会稍微影响振荡频率,主要用与微调频率和波形,并影响幅度。 X1是晶体,相当于三点式里面的电感,R1是反馈电阻(一般≥1MΩ),它使反相器在振荡初始时处于线性工作区,R2与匹配电容组成网络,提供180度相移,同时起到限制振荡幅度,防止反向器输出对晶振过驱动将其损坏。
这里涉及到晶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即负载电容CL(Load capacitance),它是电路中跨接晶体两端的总的有效电容(不是晶振外接的匹配电容),主要影响负载谐振频率和等效负载谐振电阻,与晶体一起决定振荡器电路的工作频率,通过调整负载电容,就可以将振荡器的工作频率微调到标称值。
负载电容的公式如下所示:
C_L=C_S+(C_D×C_G)/(C_D+C_G )
其中,CS为晶体两个管脚间的寄生电容(Shunt Capacitance)
CD表示晶体振荡电路输出管脚到地的总电容,包括PCB走线电容CPCB、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O、外加匹配电容CL2,即CD=CPCB+CO+CL2
CG表示晶体振荡电路输入管脚到地的总电容,包括PCB走线电容CPCB、芯片管脚寄生电容CI、外加匹配电容CL1,即CG=CPCB+CI+CL1
一般CS为1pF左右,CI与CO一般为几个皮法,具体可参考芯片或晶振的数据手册
(这里假设CS=0.8pF,CI=CO=5pF,CPCB=4pF)。
比如规格书上的负载电容值为18pF,则有
则CD=CG=34.4pF,计算出来的匹配电容值CL1=CL2=25pF

楼主(2019-08-16):
引用 网友I:
U1为增益很大的反相放大器,CL1、CL2为匹配电容,是电容三点式电路的分压电容,接地点就是分压点。以接地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晶振的匹配电容和晶振的频偏相关,一般都是 pf 级别,用 uf 的太少见。

没错应该是用pf,不好意思,分享资料时没有发现。谢谢指正。

楼主:
欢迎交流学习。

网友J:
现在真的只是了解,有时间再深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真的只是了解,有时间再深入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错应该是用pf,不好意思,分享资料时没有发现。谢谢指正。

以后最好自己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误导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后最好自己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误导新人。

明白多谢指正。只是分享一些资料。

楼主(2019-10-07):
国庆还在努力,谢谢支持。

楼主(2020-05-20):
引用 网友K:
学习下,好好学习

欢迎学习交流

楼主:
欢迎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