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通过ISP(FlyMcu串口)下载程序(附CH340驱动及FlyMcu安装...

楼主(2019-06-17):
一、首先需要一根USB转TTL线,接到开发板UART1和电脑的USB,短接对应的跳线帽(boot0和boot1)。

一般Boot0接3.3,Boot1接GND按复位按键,即可实现下载

楼主:
二、安装串口驱动,插上串口线,双击安装即可。

楼主:
点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可见是否安装成功

楼主:
三、打开FlyMcu软件,搜索串口,选择波特率、指定下载执行文件路径

楼主:
F4的波特率不能太高,一般选择76800即可,F1随意

楼主:
最后一步,还是要还原BOOT设置。 boot0置0,boot1置0.一定要还原设置。不然程序是不会运行的。

最后进入下载模式,按复位键,然后在FlyMcu点击开始编程

CH340驱动下载链接:

                            需要请联系我

FlyMcu下载链接:

                            需要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