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模拟信号有反射吗?

楼主(2019-06-17):
各位大神,模拟信号有反射吗?需要阻抗匹配啥的不?
小白虚心求教

网友A:
"模拟信号有反射吗?"
当然有。但在频率不是很高且很短距离内,通常可以忽略。只有频率较高距离稍远时才有必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信号有反射吗?"
当然有。但在频率不是很高且很短距离内,通常可以忽略。只有频率较高距离稍远时才有 ...

请问频率及距离较高的范围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B:
不说指标和条件都是耍流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频率及距离较高的范围大概是多少呢

频率是你的系统决定的,距离也是你的系统决定的。例如你要做个前置放大器放大声音信号,频率肯定不会超过100kHz,距离不会超过你的房间。
根据频率可以计算电磁波的波长。你需要的的距离远远小于你的信号电磁波波长,就不必考虑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