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温控技术参数指标实现咨询

楼主:
老板给的项目有温度读取和控制使温度保持在设定参数值 要求是:控温范围        常温~200°C
控温精度        ±0.1°C.要求用PT100检测温度。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道这些指标实现难不难,以及怎么实现。希望大家提提建议?

网友A(点评):
找到精度0.1的pt100都很困难

楼主(2019-06-17):
说说精度正负0.1℃能否实现?

网友B:
先不考虑测量精度,如果是特定场合,也许可以。
如果是变化的场合,实现正负0.1度控制,几乎不可以的。
这个变化包含:
1、输入市电电压的波动,一会220V,一会230V了,加热功率就变化了,温度肯定会变化。
2、散热条件的改变,比如风扇的开关、空气对流条件的变化、被加热物料的添加,等等。

网友C(点评):
分析仪器色谱仪的控温精度就可以做到0.1度,不过是在封闭,强空气对流下,调相可控硅控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考虑测量精度,如果是特定场合,也许可以。
如果是变化的场合,实现正负0.1度控制,几乎不可以的。
这 ...

你好老师,这个温度控制是汽油氧化安定检测仪的加热浴温度,要控制的精度0.1℃,不知道在这样场合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D:
既然是热浴,就是热容量比较大,稳定到 +-0.1°C 以下不算难,控制好 加热功率/热容比(避免在一个 PID 周期内温升大于0.05°C比较好)、感温、抗高中频干扰 三个环节,普通的PID就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老师,这个温度控制是汽油氧化安定检测仪的加热浴温度,要控制的精度0.1℃,不知道在这样场合是否可以 ...

如果热容量比较大,也就是说温度变化比较慢,只要加热器的惯性小一些,加热和传感器的设计合理,允许达到稳定的时间可以长一些,是可以的。可能不同的温度,PID的参数需要优化一下,毕竟靠近室温和靠近200度,参数差别比较大。有些场合,有些设计,传感器和加热器是一体的,加热器是一个大铁块或者大铝块,这样的系统反而不好控制,主要是加热快的惯性延时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热浴,就是热容量比较大,稳定到 +-0.1°C 以下不算难,控制好 加热功率/热容比(避免在一个 PID 周 ...

谢谢,是这样的 要求的“金属浴进行试验过程的恒温,加热过程采用PID控制,要求加热速度快,控温精度高,能够实现室温~200°C内连续温度点的控温”这句话意思是不是把金属浴温度加热到设定值(设定值在室温~200℃范围),用PID控制这个加热的金属浴温度在设定值的正负0.1℃偏差。老师你说的一般PID是什么?对PID没有操作过? 原理图如下

网友D(点评):
你的图上就标有 PID,网上关于 PID 的资源相当多,如果了解不多,可以去找找。金属浴+-0.1不算难,但你的图看着像水/油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厉害! 这是柴油氧化安定性测试仪项目。刚拿到手,不是很了解。现在初步自己摸索了解是放在金属浴中的是氧弹,氧弹放有测试柴油样品,对氧弹一边充氧增大氧弹压力,一边金属浴加热,加速柴油氧化反应。不知道金属浴里是否有其他液体浸泡氧弹(比如水等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热容量比较大,也就是说温度变化比较慢,只要加热器的惯性小一些,加热和传感器的设计合理,允许达到 ...

谢谢老师,说的是,我也在考虑怎样快速加热到设置温度值,如太快超设定值,又要降温,由于温度惯性,降温就比较慢了,感觉PID是个缓慢的过程,慢慢靠近设定值,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E:
供 LZ 参考:

卡尔曼滤波器在PID控制器中的应用
【wenku.baidu.com】/view/054adb196f1aff00bfd51e1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供 LZ 参考:

卡尔曼滤波器在PID控制器中的应用

谢谢

网友F:
一是可以控制在正负0.1度的,主要是看你的工况,如果老板不要求你做温度控制器,你可以选择现成的专业的温度电子调节器做为控制器,你只要做系设计就可以了,专业的温度电子调节器使用简单,可选择控制精度等级高的,控制正负0.001度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是可以控制在正负0.1度的,主要是看你的工况,如果老板不要求你做温度控制器,你可以选择现成的专业的温 ...

谢谢,是要做温度控制的,温度值放大 AD采集,温度PID调节。你的提议,可以看看温度电子调节器资料可以参考用。

网友G:
老板是谁?给你发工资的老板就买现成的PID温控器好了,唯一的难点是现场PID参数的调整,你把Ziegler-Nichols读通了就可以啦。
如果是研究生导师,你还是慢慢从硬件做起吧。

网友H:
说到温度控制就头疼,PT100能否做到0.01呢??

网友I:
检测精度0.1没问题,控制精度0.1度很难,特别对于大惯性的系统,普通的pid之类的算法很难搞定,
特别前面有人也说了,环境的影响都很大,空气流动、温度变化、电网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说到温度控制就头疼,PT100能否做到0.01呢??

我接触过的PT100不行,查表的数据只到1度,0.1的数值都是推算出来的,所以0.01的精度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也许有高精度的可以试着找找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接触过的PT100不行,查表的数据只到1度,0.1的数值都是推算出来的,所以0.01的精度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 ...

那如果要0.01要加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板是谁?给你发工资的老板就买现成的PID温控器好了,唯一的难点是现场PID参数的调整,你把Ziegler-Nichol ...

已是上班族了,拿钱的。也想找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这样心里有把握也实现容易。谢谢你的提议,也是个好方法。有无比较好的PID温控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接触过的PT100不行,查表的数据只到1度,0.1的数值都是推算出来的,所以0.01的精度更无从谈起了,
当然 ...

谢谢,按你说,检测温度传感器 都不可能实现,后面更无从谈起了。怎么搞定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到温度控制就头疼,PT100能否做到0.01呢??

同感同感,头疼

网友J:
常温~200°C 控制目标0.1C
相对误差:0.1/(200-20)=0.00056,万分之0.6
假定adc的动态范围全部得到运用,20C=0,200C=5   180/1024=0.175。10bit的adc是没戏的。
万分之0.6的电路,没有积累还是少去碰。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按你说,检测温度传感器 都不可能实现,后面更无从谈起了。怎么搞定呢? ...

没事,把显示部分,软件写好,多滤波。
不懂的人,才会说这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还有个方法,就是缩小温度范围。比如温度范围取150-175°。然后用运放处理下,可以做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是上班族了,拿钱的。也想找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这样心里有把握也实现容易。谢谢你的提议,也是个好方 ...

真没研究过温控器品牌,都是随便找的。
PT100做到0.1度还是很容易的,买1/3B等级就可以了,精度再高就很困难了。

网友K:
做好后找人民日报,环球屎爆标定一下,它说正确就正确。猪的世界就这么简单

网友L:
谈到温度控制有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1.测量精度,即绝对精度,在水的三相点温度=0.01℃。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时间多久都是这个数值。
  从这个角度出发,克服测量系统的温飘、时飘要到达0.1℃的测量精度不是很容易的。更别提是控制精度。
  常用PT100  A级±(0.15+0.002|t|)℃ ,B级±(0.30+0.005|t|)℃。
  精度为0.1度的PT100 应该是高精度的测温元件了。不是常规的类型其成本就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
  至于有人说分度表只给出1℃。这个倒不是问题,在各种测温元件中PT100的电阻与温度的关系是最“已知”的,已经公式化了。
2.控制精度,一般是指采样点的温度。这个温度是否可以代表需要的真实温度还不一定呢。
  因为温度是一个不均匀场,在加热和散热之间肯定存在温度的梯度。如果任何时候这个梯度有大于精度的可能,精度就扯淡了。
我说这些不是说控制到0.1度不可能,只是说没有简单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提出这个指标的人也许没有想那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