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oading PDSC Debug Description Failed

楼主(2019-06-17):
Keil通过安装Pack包来支持不同的器件,在使用STM32L053R8T6进行开发时,安装STM32L0XX_DFP,提示如下图所示的错误。

楼主:
具体的错误信息,可以在Build Output中查看,如下图所示。这个问题,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法。仔细读英文原意,感觉是STM32L0XX_DFP文件中的Message函数不能正确识别。

楼主:
尝试用记事本打开STM32L0XX_DFP文件,搜索Message只有1处出现,如下图所示。

楼主:
将“Message(2, "Not a genuine ST Device! Abort connection.");”语句删除后,进行保存。

    再次加载工程文件,一切正常,不再报错。

    原因分析:感觉与Keil版本有关系,我的Keil装的比较早,STM32L0XX_DFP的Pack包刚安装,应该是Keil不支持新的DFP包造成的。现在正在下载最新的Keil版本,再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2020-09-20):
感觉这是个水贴,我用F3的单片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网上搜了好多方法,试了都不行。。。。记事本打开资源包全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