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解决使用--CPP11编译USB驱动报错问题(转载)

楼主(2019-06-17):
项目希望使用C++语言进行程序设计,在Keil中使用C++语言的方法,我已经在在Keil中使用C++进行程序设计进行介绍过,不过对于STM32CubeMX生成的STM32L0XX相关文件进行编译时,提示如下图所示的错误。

楼主:
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所有的错误都集中在usbd_conf.c文件,定位错误的具体语句,如下所示。

USBD_StatusTypeDef USBD_LL_DeInit(USBD_HandleTypeDef *pdev)
{
  HAL_StatusTypeDef hal_status = HAL_OK;
  USBD_StatusTypeDef usb_status = USBD_OK;

  hal_status = HAL_PCD_DeInit(pdev->pData);

  switch (hal_status) {
    case HAL_OK :
      usb_status = USBD_OK;
    break;
    case HAL_ERROR :
      usb_status = USBD_FAIL;
    break;
    case HAL_BUSY :
      usb_status = USBD_BUSY;
    break;
    case HAL_TIMEOUT :
      usb_status = USBD_FAIL;
    break;
    default :
      usb_status = USBD_FAIL;
    break;
  }
  return usb_status;
}

楼主:
错误出现在hal_status = HAL_PCD_DeInit(pdev->pData);语句上。根据错误的具体提示,可分析出是传递参数的类型不匹配,先查看HAL_PCD_DeInit函数,如下所示,函数希望传递的参数类型是PCD_HandleTypeDef。

HAL_StatusTypeDef HAL_PCD_DeInit(PCD_HandleTypeDef *hpcd)
{
  /* Check the PCD handle allocation */
  if(hpcd == NULL)
  {
    return HAL_ERROR;
  }

  hpcd->State = HAL_PCD_STATE_BUSY;

  /* Stop Device */
  HAL_PCD_Stop(hpcd);

  /* DeInit the low level hardware */
  HAL_PCD_MspDeInit(hpcd);

  hpcd->State = HAL_PCD_STATE_RESET;

  return HAL_OK;
}

楼主:
再查看pdev->pData变量,如下所示,pData的类型是void,这就是编译时报错的原因。具体分析可认为C99允许对void隐式的改变数据类型,但CPP11则不可以。

typedef struct _USBD_HandleTypeDef
{
  uint8_t                 id;
  uint32_t                dev_config;
  uint32_t                dev_default_config;
  uint32_t                dev_config_status;
  USBD_SpeedTypeDef       dev_speed;
  USBD_EndpointTypeDef    ep_in[15];
  USBD_EndpointTypeDef    ep_out[15];
  uint32_t                ep0_state;
  uint32_t                ep0_data_len;
  uint8_t                 dev_state;
  uint8_t                 dev_old_state;
  uint8_t                 dev_address;
  uint8_t                 dev_connection_status;
  uint8_t                 dev_test_mode;
  uint32_t                dev_remote_wakeup;

  USBD_SetupReqTypedef    request;
  USBD_DescriptorsTypeDef *pDesc;
  USBD_ClassTypeDef       *pClass;
  void                    *pClassData;
  void                    *pUserData;
  void                                                        *pData;
} USBD_HandleTypeDef;

楼主:
将*pData的数据类型直接修改为PCD_HandleTypeDef,如下所示,再编译时,问题解决。

typedef struct _USBD_HandleTypeDef
{
  uint8_t                 id;
  uint32_t                dev_config;
  uint32_t                dev_default_config;
  uint32_t                dev_config_status;
  USBD_SpeedTypeDef       dev_speed;
  USBD_EndpointTypeDef    ep_in[15];
  USBD_EndpointTypeDef    ep_out[15];
  uint32_t                ep0_state;
  uint32_t                ep0_data_len;
  uint8_t                 dev_state;
  uint8_t                 dev_old_state;
  uint8_t                 dev_address;
  uint8_t                 dev_connection_status;
  uint8_t                 dev_test_mode;
  uint32_t                dev_remote_wakeup;

  USBD_SetupReqTypedef    request;
  USBD_DescriptorsTypeDef *pDesc;
  USBD_ClassTypeDef       *pClass;
  void                    *pClassData;
  void                    *pUserData;
  PCD_HandleTypeDef       *pData;
} USBD_Handle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