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__weak修饰符(转载)

楼主(2019-06-17):
在 HAL 库中,很多回调函数前面使用__weak 修饰符。

weak 顾名思义是“弱”的意思,所以如果函数名称前面加上__weak 修饰符,我们一般称这个函数为“弱函数”。

加上了__weak 修饰符的函数,用户可以在用户文件中重新定义一个同名函数,最终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会选择用户定义的函数,如果用户没有重新定义这个函数,
那么编译器就会执行__weak 声明的函数,并且编译器不会报错。

楼主:
举个例子:

我们打开工程模板,找到并打开文件stm32f4xx_hal.c 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函数 HAL_MspInit,定义如下:

[plain] view plain copy

  • __weak void HAL_MspInit(void)
  • {
  • __IO uint32_t tmpreg = 0x00;
  • UNUSED(tmpreg);
  • }

可以看出,HAL_MspInit 函数前面有加修饰符__weak。同时,在该文件的前面有定义函数HAL_Init,并且 HAL_Init 函数中调用了函数 HAL_MspInit。

楼主:
  • HAL_StatusTypeDef HAL_Init(void)
  • {
  • …//此处省略部分代码
  • HAL_MspInit();
  • return HAL_OK;
  • }

楼主:
如果我们没有在工程中其他地方重新定义 HAL_MspInit()函数,那么 HAL_Init 初始化函数执行的时候,会默认执行 stm32f4xx_hal.c 文件中定义的 HAL_MspInit 函数,而这个函数没有任何控制逻辑。

如果用户在工程中重新定义函数 HAL_MspInit,那么调用 HAL_Init 之后,会执行用户自己定义的 HAL_MspInit 函数而不会执行 stm32f4xx_hal.c 默认定义的函数。也就是说,表面上我们看到函数 HAL_MspInit 被定义了两次,但是因为有一次定义是弱函数,使用了__weak修饰符,所以编译器不会报错。

楼主:
总结:

__weak 在回调函数的时候经常用到。这样的好处是,系统默认定义了一个空的回调函数,保证编译器不会报错。同时,如果用户自己要定义用户回调函数,那么只需要重新定义即可,不需要考虑函数重复定义的问题,使用非常方便,在 HAL 库中__weak 关键字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