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AVR单片机 ATTINY414 端口保护 最大能承受电压电流

楼主(2019-06-17):
大家好:
      最近在用新的ATTINY414系列单片机做项目,查看了在datasheet,发现端口说明这块不太详细
好像没有什么保护了,不知道是没有保护,还是文档里面没有提及!

下面的图是之前老的芯片mega88端口说明:有钳位二极管

下图是tiny414端口框图,好像没有钳位二极管了

请哪位知道的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看34.2章节的绝对最大参数图表以及下面的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34.2章节的绝对最大参数图表以及下面的备注

好的,谢谢!

网友B:
对, 还是看最后面的电气特性章节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