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什么是存储器?存储器可分为哪三类?

楼主(2019-06-17):
  什么是存储器?
  存储器(Memory)是计算机系统中的**设备,用来存放程序和数据。计算机中的全部信息,包括输入的原始数据、计算机程序、中间运行结果和最终运行结果都保存在存储器中。它根据控制器指定的位置存入和取出信息。
  存储器的构成:
  构成存储器的存储介质,目前主要采用半导体器件和磁性材料。存储器中最小的存储单位就是一个双稳态半导体电路或一个CMOS晶体管或磁性材料的存储元,它可存储一个二进制代码。由若干个存储元组成一个存储单元,然后再由许多存储单元组成一个存储器。 一个存储器包含许多存储单元,每个存储单元可存放一个字节。每个存储单元的位置都有一个编号,即地址,一般用十六进制表示。一个存储器中所有存储单元可存放数据的总和称为它的存储容量。假设一个存储器的地址码由20位二进制数(即5位十六进制数)组成,则可表示220,即1M个存储单元地址。每个存储单元存放一个字节,则该存储器的存储容量为1KB。
  存储器的三类分类:
  一、随机存储器
  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RAM)又称作“随机存储器”,是与CPU直接交换数据的内部存储器,也叫主存(内存)。它可以随时读写,而且速度很快,通常作为操作系统或其他正在运行中的程序的临时数据存储媒介。
  随机存储器特点
  随机存取。所谓“随机存取”,指的是当存储器中的数据被读取或写入时,所需要的时间与这段信息所在的位置或所写入的位置无关。相对的,读取或写入顺序访问(Sequential Access)存储设备中的信息时,其所需要的时间与位置就会有关系。它主要用来存放操作系统、各种应用程序、数据等。
  易失性。当电源关闭时RAM不能保留数据。如果需要保存数据,就必须把它们写入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一个长期的存储设备中(例如硬盘)。RAM和ROM相比,两者的最大区别是RAM在断电以后保存在上面的数据会自动消失,而ROM不会自动消失,可以长时间断电保存。
  对静电敏感。正如其他精细的集成电路,随机存取存储器对环境的静电荷非常敏感。静电会干扰存储器内电容器的电荷,引致数据流失,甚至烧坏电路。故此触碰随机存取存储器前,应先用手触摸金属接地。
  访问速度。现代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几乎是所有访问设备中写入和读取速度最快的,存取延迟笔记本电脑内存和其他涉及机械运作的存储设备相比,也显得微不足道。
  需要刷新(再生)。现代的随机存取存储器依赖电容器存储数据。电容器充满电后代表1(二进制),未充电的代表0。由于电容器或多或少有漏电的情形,若不作特别处理,数据会渐渐随时间流失。刷新是指定期读取电容器的状态,然后按照原来的状态重新为电容器充电,弥补流失了的电荷。需要刷新正好解释了随机存取存储器的易失性。
  二、只读存储器
  只读存储器(英语:Read-Only Memory,简称:ROM)。ROM所存数据,一般是装入整机前事先写好的,整机工作过程中只能读出,而不像随机存储器那样能快速地、方便地加以改写。ROM所存数据稳定 ,断电后所存数据也不会改变;其结构较简单,读出较方便,因而常用于存储各种固定程序和数据。
  只读存储器特点
  只读存储器的特点是只能读出不能随意写入信息,在主板上的ROM里面固化了一个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称为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完成对系统的加电自检、系统中各功能模块的初始化、系统的基本输入/输出的驱动程序及引导操作系统。
  三、外存储器
  外储存器是指除计算机内存及CPU缓存以外的储存器,此类储存器一般断电后仍然能保存数据。常见的外存储器有硬盘、软盘、光盘、U盘等。
  存储器AT24C02D-MAHM-T www.dzsc.com/ic-detail/9_8507.html的参数
  格式 - 存储器:EEPROMs - Serial
  存储器类型:EEPROM
  速度:400kHz, 1MHz
  Interface:I?C, 2-Wire Serial
  电压 - 电源:1.7 V ~ 3.6 V
  操作温度:-40°C ~ 85°C
  存储容量:2K (256 x 8)
  电压 - 电源:1.7 V ~ 3.6 V
  Interface:I?C, 2-Wire Serial
  操作温度:-40°C ~ 85°C
  速度:400kHz, 1MHz
  存储器类型:EEPROM
  格式 - 存储器:EEPROMs - Se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