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与python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9-06-17):
Python接口

     在python中需要使用pyserial接口

from __future__ import division
import serial
import time
import serial.tools.list_ports
import os
port_list = list(serial.tools.list_ports.comports())
if len(port_list) <= 0:
    os.system('echo %s' %("The Serial port can't find!"))
else:
    for i,port in enumerate(port_list):
        os.system('echo %s' %port[0])
class Serial_prot():
    def __init__(self):
        try:
            self.ser = serial.Serial('COM5',9600,timeout=0.1)#串口初始化
        except serial.SerialException:
            os.system('echo Can not open the serial %s' %('com5'))
    def hexShow(self,argv):
        result = ''
        hLen = len(argv)
        for i in xrange(hLen):
            hvol = ord(argv[i])
            hhex = '%02x'%hvol
            result += hhex
        os.system('echo %s' %str(int(result[6:14],16)/1000))
    def set_zero(self):
        #reset zero
        self.ser.write('\x01\x10\x00\x00\x00\x02\x04\x00\x00\x00\x00\xF3\xAF')#串口写数据
        time.sleep(1)
    def run(self):
        while True:
            self.ser.write('\x01\x03\x00\x00\x00\x02\xC4\x0B')
            time.sleep(0.3)
            self.hexShow(self.ser.readline())
    def close(self):
        self.ser.close()
#flag=sys.argv[1]
def main():
    sers=Serial_prot()
    sers.run()

if __name__ == '__main__':
    main()

上述的代码中,使用os.system进行输出信息,而不用print输出,因为print输出的信息,在Qt的Qprocess::readAllStandardOutput()无法捕捉的信息。

楼主:
Qt接口  1、需要在".pro"文件中加入“QT += serialport“,否则会报错。
     2、头文件是必不可少的。
  1. #include <QtSerialPort/QSerialPort>
3、串口初试化。

  1. QSerialPort serial;
serial.setPortName("COM5");        //设置COM口
serial.setBaudRate(QSerialPort::Baud9600,QSerialPort::AllDirections);//设置波特率和读写方向
serial.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数据位为8位
serial.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无流控制
serial.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无校验位
serial.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一位停止位
serial.close();                                        //先关串口,再打开,可以保证串口不被其它函数占用。

4、需要定时读取或写入程序,初始化一个定时器,并定义信号与槽。
  1. QTimer *timer_serial;
  2. timer_serial =new QTimer();
  3. connect (timer_serial,SIGNAL(timeout()),this,SLOT(process_read_weight_fun()));
5、启动定时器打开串口。
  1.     if(timer_serial->isActive ()==false){
  2.         serial.open(QIODevice::ReadWrite);
  3.         timer_serial->start (30);
  4.     }

楼主:
  6、读写串口
//读取传感器中的数据
void MainWindow::process_read_weight_fun()
{
    bool ok;
    const unsigned char s[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
    serial.write ((char*)s,8);//以ASCII码的形式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serial.waitForBytesWritten (300);
    QByteArray temp=serial.read(10);//在缓冲区中读一个byte
    serial.waitForReadyRead (100);
    float weight=temp.toHex ().left (14).right (8).toInt (&ok,16)/1000.;
    para_weight_show->setText (QString::number(weight, 'f',2)+" Kg");
}

楼主:
至此,python和Qt接口的串口操作完毕,大家如有不懂,应该多参考Qt或python关于串口的API,里面介绍还是比较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