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M2302波形分析

楼主(2019-06-17):
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下我这个波形,谢谢!

AM2302回的波形数据

AM2302回的波形数据

网友A:
请问AM2302 是干嘛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AM2302 是干嘛的啊

am2302是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C:
是不是干扰啊

网友D:
如果不影响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m2302是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非常感谢解答

网友E:
这系列的传感器湿度误差大得可怕。

网友F:
是不是 你改了波形 电压了?返回的数据 ??

网友B(2019-08-06):
客气了 举手之劳

网友B:
客气了 举手之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