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N3202控制板(STSPIN32F0A):单电阻FOC电机驱动原理图/代...

楼主:
SPIN3202控制板:单电阻FOC电机驱动原理图/代码/调试文档等详细资料开源分享

(主芯片STSPIN32F0A:内置MCU、DCDC、LDO、运放、比较器、MOS驱动等)

(低压大电流三电阻FOC电机驱动)

资料下载见附件(360压缩),电脑登入

PMSM电机(24V100W1024线编码器)资料.pdf

SPIN3202(STSPIN32F0A)(单电阻FOC电机驱动图).pdf

ST MC SDK5.x 电机库软件框架说明资料(共20页转载ST原厂).pdf

楼主(2019-06-17):
原理图及实物图

楼主:
空板参考图

楼主:
电机资料

楼主:
布线参考图

楼主:
SPIN3202电阻FOC电机控制板调试补充说明
(主芯片:STSPIN32F0A

楼主:
一、硬件说明
1.1图纸说明
   DCDC转5V电路:就给霍尔传感器或编码器供电用,如果是无感启动不用;

   尽量选择高频率DCDC的转换芯片,频率越低更容易引入一些噪声;

   MOS管:选的是60V/80A,低导通电阻TO-252封装MOS管;

1.2硬件布线

   电流采样一定要采用差分走线;特别是地线(电流采样电路适当的加滤波电容);

   PWM输出线和电流采样线尽量不要交叉;

1.3关于STSPIN32F0A芯片实际项目使用说明

          芯片标注最高电压可以到48V,但实际项目最好不要超过30V,极限最好不要超过36V。

楼主:
1.4接线说明

楼主:
板子
V+:接电源正+
V-:接电源正-
U:接电机U或A
V:接电机V或B
W:接电机W或C
HA:接电机霍尔传感器U或编码器A
HB:接电机霍尔传感器V或编码器B
HC:接电机霍尔传感器W
GND或0V:接电机传感器接口GND
+5:接电机传感器接口5V

楼主:
ST LINK的SWD及串口接线说明:
按上图所示一对一接线即可(串口的TX、RX需要反下),RST和3.3V电源可不接(芯片内部已经带3.3V)。

楼主:
二、软件说明

新建工程板子选择

楼主:
选择对应的电机参数

楼主:
驱动界面设置(降低PMW频率——F0内核计算能力有限)

楼主:
比较器过流保护设置

楼主:
AD采样电流放大倍数设置

楼主:
AD采样电流放大倍数设置界面值修改

楼主:
AD采样电流放大倍数设置好保存

楼主:
无感启动界面设置

楼主:
如无其它修改则生成工程(选择相应的工程文件)

楼主:
等待生成工程完成

发新帖 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在对应的存放目录下,打开生成的MDK工程文件

楼主:
编译输出设置(可以加快编译时间,如果需要跟踪代码要是要打钩)

楼主:
添加芯片FALSH的加载算法
点击load下载程序(先连接好线和电源,再通电)。

楼主:
正常下载程序后,通过按板子的USER1按钮,即可启动电机;
或通过WOROBENCH的在线调试界面调试,选择相应的串口,波特率设置为9600

楼主:
2.1编码器接口生成工程设置补充说明
电机参数界面设置

楼主:
反馈接口启动接口设置,选择为编码器模式

楼主:
编码器启动设置(电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大些)

楼主:
三、调试补充说明
最好先确定下电机参数(电机找电机厂或自己测试或用我们IHM07或IHM08 V3或IHM08 V4板子等进行测试)。

楼主:
首先,需要再次确认ST MC Workbench中所有设置的参数是否和实际的硬件
参数一致:如电机的相关参数,驱动部分的参数,单片机IO设置等。
• 如果有其中任意一个参数设置错误,可能导致电机永远也无法正确启动。
• 如果有需要,可以让电机运行在开环模式,来测量Tnoise和Trise相关参数。

楼主:
如果启动后立即出现硬件过流保护,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 选择了错误的电流采样方式
• 选择了错误的电流采样参数:如取样电阻值,放大倍数, ICS增益, Tnoise, Trise等.
• 电流环的调节带宽过高:3电阻采样建议为2000rad/s, 单电阻采样建议为1000rad/s
• 由于布线受到干扰而导致误触发硬件过流保护,需要检查硬件设计。

楼主:
如果出现电机只动一下,但是没有加速动作:
• 这种问题一般是因为开环电流不够大导致无法拖起转子加速,有时出现开环启动完成,

楼主:
但报启动失败故障,这时:
• 需要减低加速率,或提高开环启动电流
如果以上方法可以解决,但是不能保证100%有效,请尝试增加定位功能。

楼主:
如果转子可以转动并且有加速动作,但是还是会停止并且报“速度反馈失败”错误,可能由以下原因导致:
   • 启动成功的限制条件过于宽松导致过早切入闭环。
   • 如下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 提高“连续成功启动输出测试”值,正常情况下请不要大于5。
   • 提高最小启动输出速度。

楼主:
如果采用 以上方法导致开环的最终速度过高,或没有解决问题,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 减少观测器的增益G2,它可以降低扰动对速度反馈的影响。
   • 通常G2应该按照/2,/4,/6,/8方式来减少。
   • 放宽观测器的收敛条件,这样使观测器更容易收敛:
   • 使用新的电机库,可以设置速度变化波动为80%(PLL) ,或400%(Cordic)。
   • 这种情况下需要增加反向电动势幅度与估算速度一致性的检查。
   • 更改速度/扭矩的爬升率:根据实际负载和转子的惯性等情况,让加速度更加柔和,防止突然加速导致对反向电动势估算的扰动。

楼主:
无感启动G2增益修改界面:

楼主:
四、开源补充说明
    如果确实需要原理图和PCB的用户,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或管理员私下索取谢谢!

网友A:
真是个实在人。

网友B:
感谢分享!很好的资料

网友C:
控制板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电机很精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板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对电机很精通啊

做开源的,也做些定制

网友E:
自己焊接的?

网友C:
哇 好厉害啊 看着真不错

网友F:
楼主  这个板子可以提供吗?

网友:
代码是开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个板子可以提供吗?

可以的

楼主:
回楼上开源的

网友:
代码就在你的附件里面吗 下载下来就可以啦? PCB怎么获取呢

楼主:
[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em:2:]

楼主(2019-07-21):
自己支持下,谢楼上支持!

楼主:
谢楼上支持;
自己支持下

网友G(2019-08-20):
楼主,你的固件库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固件库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啊

5.3的

网友H:
楼主,pwm导通的时候采集电机相电流,如何实现高优先级采集啊,F0的ADC没有注入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pwm导通的时候采集电机相电流,如何实现高优先级采集啊,F0的ADC没有注入通道啊 ...

可以看下,F0的FOC底层,好像定时器触发实现的

楼主(2019-09-26):
[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em:3:]

网友I:
新注册,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注册,测试一下。

感谢支持

楼主(2019-11-15):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

感谢支持

网友K(2019-12-18):
PCB出售还是?

网友L(2020-04-07):
stspinf0的OCComp准吗?我设置的500mV触发,但不到400mV就触发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spinf0的OCComp准吗?我设置的500mV触发,但不到400mV就触发保护了

是这样的,比较敏感;用外部比较器也一样的

网友M(2020-07-02):
STSPIN32F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