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 无法通过SEGGER下载HEX

楼主(2019-06-17):
Keil5编译下载都没有问题,可生成好的HEX文件,用SEGGER下载(由于SEGGER单片机型号没有GD的,我选择了STM32F103RC)则一直出现  ?为什么keil本身可以,而SEGGER就不行?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或者用什么下载软件通过Jlink下载成功也行。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软件 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问问GD的FAE  看只有HEX 是不是弄个GD LINK烧录?

网友C:
应该有专用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