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怎么在给加热片直流加热的同时测加热片电阻值?

楼主(2019-06-17):
使用直流36V给MCH陶瓷加热片加热,需要加热到500多度.
这款加热片常温下阻值为10几欧姆,到500多度时阻值大约为80几欧姆,
因为加热片尺寸以及加热温度原因,不能使用PT100或者NTC之类的温度传感器,所以想通过在加热的同时,测量加热片阻值的变化,实现测温,
问一下这个电路如何设计比较好?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给加热片同时加上36v和3.3v电源,36v加热,3.3v加一个采样电阻,负责测加热片阻值,使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切换.
可行吗?
有没有更好的方**

xch
测量36V电源电流就行了
xch
测量36V电源电流就行了

网友A:
根据被加热对象电阻变化测量加热温度,如果材料温度曲线比较典型且变化幅度大,是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个恒流源来连接被加热对象,该恒流源是一个对地输出的恒流电源,开关控制可以采用加热MOS管信号取反,加热时候,恒流为0,工作时候,几个mA就成比如10mA,这样采样电压已经可以达到0.8V了,注意恒流源输出必须串联一个二极管以抵抗加热器工作时候的电压。
对加热电源,用mos开关控制,加热片接地,MOS管正电源上臂控制,测试逻辑很简单,MOS管截止时候,测量加热器电阻电压,为了保护采样运放,你需要有一个和MOS管加热开关同步反相的小MOS管,在加热时候,短路采样电路输入端,只是在加热器关闭,采样端才打开,这样就可以实现有效的保护采样系统小信号放大部分,同时该时间也是ADC采样动作时间,同时开关量又受到采样计算后的PID闭环控制,做好这几个动作的时序,就可以非常有效的进行目标恒温控制了。

网友A:
补充一下,任何加热电阻,尤其是这样功率较大的东东,其寄生电感是不能忽视的,在mos管开关断开瞬间,会产生很高的尖峰电压,这个对管子和系统都是个很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增加尖峰吸收回路,来有效抑制加热电阻上面的开关尖峰。
恒流源也可以不加开关控制,一直工作,不过这样一来,低压的恒流源会因为加热器工作而截至,你的采样时间,必须避过恒流源再次工作的稳定过程。

网友B:
同时测量负载的激励电压和负载电流就可以通过欧姆定律计算得出。如果负载电流较大,不便直接采集,当然可以用双电源切换法。不过,通过电阻来判断对应的温度,只能用于特定的负载,一旦负载不同,结论就很可能无效了,不如采用温度传感器。结构原因导致接触式传感器不便安装时,可以考虑利用红外辐射来测温。

网友C:
加在两端的电压U已知,并用非接触式的电流传感器测电流I。根据R=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