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InitTypeDef这样的结构体在GD32的MCU中没有

楼主(2019-06-17):
GPIO_InitTypeDef这样的结构体在哪里找?

好像我这边没有看到类似的结构体啊

网上怎么那么多例子都在用这样的结构体GPIO_InitTypeDef

网友A:
那个是STM32的用法, 为了版权问题, GD32F系列的名字取的不一样,但是效果一模一样。 因为GD32F10X系列的MCU 跟STM32F10X的 一模一样,寄存器的地址也是。    GD32E10X系列,就开始有自己的风格修改变化了。
万变的形式,不变的是目的,最后都是为了操作寄存器。初学,你可以选好型号后,看Lib的EXZ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STM32的用法, 为了版权问题, GD32F系列的名字取的不一样,但是效果一模一样。 因为GD32F10X系列的 ...

谢谢回复。

我是看到有人用GD32的MCU的时候在用那些现成的数据结构,就想试试。后面移植也好移植。
不知道他们在GD中的数据结构都是自己仿照STM重新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STM32的用法, 为了版权问题, GD32F系列的名字取的不一样,但是效果一模一样。 因为GD32F10X系列的 ...

有人就这么干,不知道这些现成的函数是怎么来的

void usart_init(void)
{
/* Enable USART2 APB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USART1 Pins configuration **************************************************/
        {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A ,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 ,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setting

        {
                USART_InitPara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RR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L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Bits              = USART_ST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RESET;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RxorTx              = USART_RXORTX_RX | USART_RXORTX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
                NVIC_InitPara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 Configure the preemption priority and subpriority:
                   - 1 bits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possible value are 0 or 1
                   - 3 bits for subpriority: possible value are 0..7
                   - Lower values gives higher priority
                 */

                /* Re-configure and enable USART interrupt to have the higher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Preempt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Enable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  usart2 setting
        /* Enable the USART1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NT_Set(USART1, USART_INT_RBNE, ENABLE);
        /* USART enable */
        USART_Enable(USART1, ENABLE);

}

网友B:
gd在这方面就比较好了,,,一个函数解决,,,,不需要像st一样需要配置结构体再加一个初始化函数,,,,gd一条语句就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是看到有人用GD32的MCU的时候在用那些现成的数据结构,就想试试。后面移植也好移植。

你要是初学 某个系列,我这里有实战工程,可以拿去学习。F105  103  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在这方面就比较好了,,,一个函数解决,,,,不需要像st一样需要配置结构体再加一个初始化函数,,,, ...

这么说GD的还更好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初学 某个系列,我这里有实战工程,可以拿去学习。F105  103  130

嗯嗯,是初学的。yangkunvanpersie@163.com。谢谢

网友C:
在工程文件里边进行搜索

网友D:
自己写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