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5130作为驱动器驱动电机,静止时电机为什么嗡嗡响?

楼主(2019-06-17):
我采用的是TMC5130作为驱动器驱动电机,在静止时电机嗡嗡响,不明所以,求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还有电流,可能没把使能脚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有电流,可能没把使能脚拉高

使能脚?哪个脚?求指教!

网友B:
正常现象!去理解电机锁住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能脚?哪个脚?求指教!

就是你这个芯片的29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这个芯片的29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脚如果没有使能电机应该不会运转,现在电机正常工作,就是在静止时有嗡嗡的声音。29脚已经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能脚?哪个脚?求指教!

使能脚拉高就是disable状态了,没有锁定电流的大哥,当然没有嗡嗡嗡的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脚拉高就是disable状态了,没有锁定电流的大哥,当然没有嗡嗡嗡的声音了 ...

Enable input or configuration / Enable input.  The power stage becomes switched off (all motor outputs floating) when this pin becomes driven to a high level.
29脚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把这个脚一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脚拉高就是disable状态了,没有锁定电流的大哥,当然没有嗡嗡嗡的声音了 ...

Enable input or configuration / Enable input.  The power stage becomes switched off (all motor outputs floating) when this pin becomes driven to a high lev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脚如果没有使能电机应该不会运转,现在电机正常工作,就是在静止时有嗡嗡的声音。29脚已经接地了。 ...

所以电机不转的时候不想听到声音就得把这个脚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电机不转的时候不想听到声音就得把这个脚拉高

你是这么做的么?拉高后电机岂不是不能锁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这么做的么?拉高后电机岂不是不能锁住了

停转的时候可以通过减小Vref的值来减小声响      我的电机带的负载小直接控制EN脚也是能锁住的

网友D:
PWM 频率太低,就被你听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 频率太低,就被你听见了。

怎么改变PWM的频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 频率太低,就被你听见了。

寄存器0x70,PWM frequency selection  这里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寄存器0x70,PWM frequency selection  这里是吧

楼下效果如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下效果如何呀

已经不响了   是操作错误

网友F:
TMC5130里面带有Stealtchop斩波模式可以将步进噪音控制在10分贝以内 极度安静 包括在静止的时候,出现您所说的这个问题 主要是Stealtchop并没有开启
1)要将(pwm_autoscale = 1
2)PWM_GRAD=1, PWM_AMPL=255
3)初次使用将加速度要设置非常低 ,然后逐步增加Vmax最大速度 直至出现丢步 然后通过读取TSTEP 来设置TPWMTHRS 切换到Spreadcycle模式
您如果有套TMC5130-EVAL-KIT配合TMCL-IDE软件来配置会快捷很多。下面的资料希望能帮到您 或者邮件咨询gao@trinamic.cn

TMC TI DRV8825  Allegro A4988性能对比:https://url.cn/5wiEG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