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初态及其零输入响应...

楼主(2019-06-17):
电路理论分析的是集总参数元件及其电路,其初态可以分别对各个动态元件给出相应的初始电压或电流值。

分布系统则不同,其含有空间连续分布的元件,自然相关元件的初态也是空间连续分布的。下面给出“一维”传输线的初态(TEM模),其由初始时间t0的电压和电流空间x分布构成。

楼主:
传输线初态

楼主:
上面,给出了传输线(TEM模)的初态电压(u)和电流(i)。注意其在两端的边界条件。

此外,给出了相应的行波分解。

楼主:
有了行波分解,其响应就相当简单了,在此不具体分析了。

楼主:
显然,如果传输线的初态非零,那么其零输入响应也非零。

网友A:
考虑到分布源和初始条件,推导过程至少是篇本科生毕业论文。

我正在好奇大师能往前走几步呢,到地板楼层就熄火了。哈哈哈,

熄火就熄火呗,还得来句“相当简单,不做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