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刷直流电机反电动势三步法,为什么换相超过80000次,要...

楼主(2019-06-17):
  case 3:
            if (MotorA.FlagBEMF == 0)      //未检测到过零事件    MotorA.FlagBEMF 过零事件标志
            {
              if (MotorA.PWMTicks >= 4)//消磁
                      {
                if ( BEMF()) //判断是否过零点
                {
                  MotorA.FlagSwitchStep = MotorA.PWMTicksPre >> 4;   //延迟30电角度 PWMTicksPre记录的是上一步的时间
                  MotorA.FlagBEMF = 1;             //检测到过零事件,不再检测
                 }
              }
            }
            else
            {
                if (MotorA.FlagSwitchStep == 0)      //延迟时刻到
                {
                    BLDC_SwitchStep();               //换向
                    BEMF_Cnt++;    //换向计数加1
                }
                else
                {
                    MotorA.FlagSwitchStep--;   //延时时刻未到,自减
                }

            }

            if (BEMF_Cnt >= 800000)       //800000次换向之后,停止
            {
                MotorA.State++; //状态加1
                BEMF_Cnt = 0; //换向计数清零
            }
            break;
        case 4:
            BLDC_Stop();
            break;

网友:
要干啥,看不到标题。

网友:
标题放正文里,

网友A:
旁观者,不解不解!!!

网友B:
为何8万次。。。

网友B:
看错了,是八十万次,是啥 ??不懂楼主是啥目的。

网友C:
为什么,?因为你程序这么写的

网友C:
换向后要干啥用?

网友C:
另外你的标题中问题后面没了。

网友D:
然后干啥?

网友E:
这是跟啥有关

网友F:
那就不知道你为何那么写程序了。

网友F:
没这个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