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x 新建工程详解

楼主(2019-06-18):
环境:
  • STM32F10x 3.5固件库。下载地址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OFTWARE_RESOURCES/SW_COMPONENT/FIRMWARE/stm32f10x_stdperiph_lib.zip
  • MDK4.23 编译器

一、第一步新建工程 取名 NewProject
图1
二、选择芯片型号
图2
三、点否,不加载启动文件(后面我们自己手动添加)
图3

四、在工程下新建STM32LIB,OBJ,LIST,APP四个文件夹(文件名可自定)。
在STM32LIB文件夹下新建M3文件夹。
复制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下
core_cm3.c  core_cm3.h两个文件到M3文件夹中。

复制: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下
stm32f10x.h  system_stm32f10x.c  system_stm32f10x.h 两个文件到M3文件夹中。

复制: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下
stm32f10x_conf.h 一个文件到M3文件夹中。

         复制: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artup\arm下 startup_stm32f10x_hd.s一个文件到M3文件夹中。
我用的芯片256k的FLASH。所以选择startup_stm32f10x_hd.s。

说明: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超大容量 512-1024K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512

复制: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Librarie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下的inc和src两个文件夹到STM32LIB文件内

到这里需要复制的文件以经复制完了。下面来配置工程:
参图
图4

图5

图6

图7
先配置这些, 还有一项要等到 添加完成文件再配置。

现在向MDK中加载文件如图:
图8

如下图加载
图9

图10

点OK如下图
图11

Main.c文件内容:
1 int main(void)2 {3 4 }

继续配置先前没有配置完了部分。
如图12
这里做一定的说明:

为什么在define项中添加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两项?
define项是MDK的预宏定义栏。
注意: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两项中间是逗号隔开。

在stm32f10x.h中有这以下代码: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endif
由此可只 添加USE_STDPERIPH_DRIVER宏定义是为了加载stm32f10x_conf.h文件。

到这里,新建工程就完成了,编译调试,无误后就开始代码之旅吧。

网友A:
基本上每个型号的都差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