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负极不接地的时候是什么状况?怎么办?

楼主(2019-06-18):
通常来讲示波器的正极接信号,负极接地可以观测信号波形。可是当示波器的正负极分别接在输出电阻电压的两端能起到什么观测作用呢?如图B端不接地接图中位置会有正常波形

若B端接地则只有上边带,一半的波形

实际中,如果要这样测量,那么要使得:示波器-电路 之间不共地。实际有几种解决办法:

1.示波器浮地:把示波器的底线不接入插座(简单的办法是用两孔插座),或者采用电池供2.电的示波器。缺点:示波器浮地,容易产生静电放电,击穿电路。

3.电路浮地:如采用锂电池供电、采用隔离电源等。

4.用差分测量:两个通道两个探头分别接上你的两个测量点,地线夹仍然夹到整个电路的地上。再用示波器的“通道+”和“2通道反相”功能,得到 通道1-通道2 的波形。

优点:这是最常用的办法,成本低,性能也不太差。缺点:对两个通道的匹配要求高。

有条件的直接上差分探头吧XD。优点:寄生电容极小,pf级。高频性能远好于前三者,前三者都会引入很大的探头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