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uCOSIII uCGUI STM32 平台移植

楼主(2019-06-18):
在写了uCOS-III移植后,一直想把GUI移植上去。经过不断的努力,有了不错的进展。下面对移植过程进行详解,以方便大家共同学习。
         我用的是uCGUI3.98版,在网上找了很久, 可是还不是完整版的。没办法,算是比较全的了,只好先用着。官方是4.03版的但是没有源码,是以库的形式。在搞开发的时候, 可以用官方提供的VC工程去开发,可以省去大量烧写芯片的时间。 我用vs2008测试过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一、环境:

         软件:

STM32F10x 3.5固件库。
MDK4.23 编译器。
uCos-III v3.03。
uCGUI v3.98。
         硬件:

神舟三号开发板STM30F103ZE芯;
3.2寸屏320*240。
SPI接口的触摸板。

楼主:
二、资料

这是我搜集到的资料,都存现在网盘上了。现在115不好用了,只好换百度。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403&uk=118334538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407&uk=118334538

官方UCGUI4.04, 及说明书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413&uk=118334538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415&uk=118334538

下面上两个版本空的工程:

    FWLib3.5+uCOSIII3.03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418&uk=118334538

         FWLib2.0+uCOSIII3.03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419&uk=118334538

         提示:
              1、下文的移植都是在FWLib3.5+uCOSIII3.03这个工程上进行的。
              2、这两个工程STM32F固件没有完整添加,在用到哪个功能就添加哪个(减少编译量)。

楼主:
在移植前最好看过一遍uCGUI中文手册,这样可以有个初步了解,和操作使用。

建立工程时用他推崇的结构:

内容介绍:

楼主:
三、开始准备移植文件:

新建文件夹uCGUI

1、复制UCGUI3.98源码\uC-GUI-V3-98\Micrium\Software\uC-GUI\Start整个GUI和 Config文件夹到uCGUI。
2、复制UCGUI3.98源码\uC-GUI-V3-98\Micrium\Software\uC-GUI\Sample\GUI_X 下GUI_X_Touch.c,GUI_X_uCOS.c两个文件到uCGUI中,因为有触摸功能和uCOS系统。
3、复制UCGUI3.98源码\uC-GUI-V3-98\Micrium\Software\uC-GUI\Sample下整个GUIDemo文件夹到uCGUI。
4、在uCGUI文件夹下新建LCDDriver文件夹,把自己lcd的驱动程序写入其中。我新建的ili9320.c 和ili9320.h两个文件。需要写哪什么驱动函数,后面做详细的介绍。
到此文件的准备就完成了,开始向程序中添加。

楼主:
四、添加到工程
我还是直接上图,添加哪些文件。

直接添加所有Dome中的文件。
添加所有GUI子文件。太多了,还是用CTRL+A吧,不然手都要点麻!

楼主:
重要的一步,让添加的文件可直接索引到。

好了,所有文件都添加到工程中了。下面是最后重要的一步,对文件进行修改。

楼主:
五、移植修改文件

LCD的驱动,这一步也关系到LCD显示的成功于否,主要要写三个函数:

void LCDxxx_Init(void);  //LCD硬件初始化

u16 LCDxxx _GetPoint(u16 x,u16 y);  //获取(x,y)坐标的像素点

void LCDxxx _SetPoint(u16 x,u16 y,u16 point);  //把像素点写入(x,y)坐标点

这三个函数以定要再在自己的开发板上测试好了,再复制过来。LCDxxx函数名可自定义。只要这三个函数没有问题,移植就成功一大半了

我的是:

void ili9320_Initializtion(void);

u16 ili9320_GetPoint(u16 x,u16 y);

void ili9320_SetPoint(u16 x,u16 y,u16 point);

写好后,在uCGUI\GUI\LCDDriver下找到LCDTemplate.c文件。

找到LCD_L0_SetPixelIndex 添加ili9320_SetPoint函数;

找到 LCD_L0_GetPixelIndex添加ili9320_GetPoint函数。

如下代码:
/*********************************************************************
*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
*       LCD_L0_SetPixelIndex
*
* Purpose:
*   Sets the index of the given pixel. The upper layers
*   calling this routine make sure that the coordinates are in range, so
*   that no check on the parameters needs to be performed.
*/
void LCD_L0_SetPixelIndex(int x, int y, int PixelIndex) {
  int xPhys = 0;
  int yPhys = 0;
  GUI_USE_PARA(x);
  GUI_USE_PARA(y);
  GUI_USE_PARA(PixelIndex);
  /* Convert logical into physical coordinates (Dep. on LCDConf.h) */
  #if LCD_SWAP_XY | LCD_MIRROR_X| LCD_MIRROR_Y
    xPhys = LOG2PHYS_X(x, y);
    yPhys = LOG2PHYS_Y(x, y);
  #else
    xPhys = x;
    yPhys = y;
  #endif
  /* Write into hardware ... Adapt to your system */
  {
    ili9320_SetPoint(xPhys, yPhys, PixelIndex);/* ... */
  }
}

/*********************************************************************
*
*       LCD_L0_GetPixelIndex
*
* Purpose:
*   Returns the index of the given pixel. The upper layers
*   calling this routine make sure that the coordinates are in range, so
*   that no check on the parameters needs to be performed.
*/
unsigned int LCD_L0_GetPixelIndex(int x, int y) {
  int xPhys = 0;
  int yPhys = 0;
  LCD_PIXELINDEX PixelIndex;

  GUI_USE_PARA(x);
  GUI_USE_PARA(y);
  /* Convert logical into physical coordinates (Dep. on LCDConf.h) */
  #if LCD_SWAP_XY | LCD_MIRROR_X| LCD_MIRROR_Y
    xPhys = LOG2PHYS_X(x, y);
    yPhys = LOG2PHYS_Y(x, y);
  #else
    xPhys = x;
    yPhys = y;
  #endif
  /* Read from hardware ... Adapt to your system */
  {
    PixelIndex = ili9320_GetPoint(xPhys, yPhys);/* ... */
  }
  return PixelIndex;
}

楼主:
在uCGUI\Config找到三个配置文件。
LCDConf.h
在pdf的第20章有详细介绍
先设定这几个必需的。

初始化宏定义

驱动如果是自己写的需要以下宏定义

#define LCD_CONTROLLER      -1

#define LCD_INIT_CONTROLLER()  ili9320_Initializtion();

GUIConf.h

可以用默认配置

GUITouchConf.h
先用默认值,等运行Dome后,有个校准,获得校准值,再进行修改。
参图:

楼主:
GUI_X_Touch.c文件修改

主要添加读X轴和Y轴的AD值。如果和我用同样的开发板,可以用如下代码。
GUI_X_Touch.c
  1 /*
  2 *********************************************************************************************************
  3 *                                             uC/GUI V3.98
  4 *                        Universal graphic softwar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5 *
  6 *                       (c) Copyright 2002, Micrium Inc., Weston, FL
  7 *                       (c) Copyright 2002, SEGGER Microcontroller Systeme GmbH
  8 *
  9 *              礐/GUI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10 *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11 *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
12 *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13 *
14 ----------------------------------------------------------------------
15 File        : GUI_TOUCH_X.C
16 Purpose     : Config / System dependent externals for GUI
17 ---------------------------END-OF-HEADER------------------------------
18 */
19
20
21 #include "GUI.h"
22 #include "GUI_X.h"
23 #include "ili9320.h"
24 #include "bsp.h"
25
26 //#define NEW8989_LCD      // 如果触摸屏的触摸与指针的移动方向是反的请注释掉该宏定义
27
28 unsigned short int X,Y;
29
30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X(void) {
31 }
32
33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Y(void) {
34 }
35
36
37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38 {
39     unsigned char t=0,t1,count=0;
40     unsigned short int databuffer[10]={5,7,9,3,2,6,4,0,3,1};//数据组
41     unsigned short temp=0,X=0;
42
43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0&&*/count<10)//循环读数10次
44     {
45 #ifndef NEW8989_LCD
46         databuffer[count]=TPReadX();
47 #else
48         databuffer[count]=TPReadY();
49 #endif
50         count++;
51     }
52     if(count==10)//一定要读到10次数据,否则丢弃
53     {
54         do//将数据X升序排列
55         {
56             t1=0;
57             for(t=0;t<count-1;t++)
58             {
59                 if(databuffer[t]>databuffer[t+1])//升序排列
60                 {
61                     temp=databuffer[t+1];
62                     databuffer[t+1]=databuffer[t];
63                     databuffer[t]=temp;
64                     t1=1;
65                 }
66             }
67         }while(t1);
68         X=(databuffer[3]+databuffer[4]+databuffer[5]+databuffer[6])>>2;
69     }
70 #ifndef NEW8989_LCD
71     return(X);
72 #else
73     return((X>100)?(X-100): 0);
74 #endif
75
76 }
77
78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79       unsigned char t=0,t1,count=0;
80     unsigned short int databuffer[10]={5,7,9,3,2,6,4,0,3,1};//数据组
81     unsigned short temp=0,Y=0;
82
83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0)==0&&*/count<10)    //循环读数10次
84     {
85 #ifndef NEW8989_LCD
86         databuffer[count]=TPReadY();
87 #else
88         databuffer[count]=TPReadX();
89 #endif
90         count++;
91     }
92     if(count==10)//一定要读到10次数据,否则丢弃
93     {
94         do//将数据X升序排列
95         {
96             t1=0;
97             for(t=0;t<count-1;t++)
98             {
99                 if(databuffer[t]>databuffer[t+1])//升序排列
100                 {
101                     temp=databuffer[t+1];
102                     databuffer[t+1]=databuffer[t];
103                     databuffer[t]=temp;
104                     t1=1;
105                 }
106             }
107         }while(t1);
108         Y=(databuffer[3]+databuffer[4]+databuffer[5]+databuffer[6])>>2;
109     }
110 #ifndef NEW8989_LCD
111     return(Y);
112 #else
113     Y = 4095-Y;
114     return((Y>100)?(Y-100): 0);
115 #endif
116 }
117
118

楼主:
GUI_X_uCOS.c文件如下替换
GUI_X_uCOS.c
  1 /*
  2 *********************************************************************************************************
  3 *                                                uC/GUI
  4 *                        Universal graphic softwar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5 *
  6 *                       (c) Copyright 2002, Micrium Inc., Weston, FL
  7 *                       (c) Copyright 2002, SEGGER Microcontroller Systeme GmbH
  8 *
  9 *              礐/GUI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10 *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11 *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distributed
12 *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13 *
14 ---Author-Explanation
15 *
16 * 1.00.00 020519 JJL    First release of uC/GUI to uC/OS-II interface
17 *
18 *
19 * Known problems or limitations with current version
20 *
21 *    None.
22 *
23 *
24 * Open issues
25 *
26 *    None
27 *********************************************************************************************************
28 */
29
30 #include "os.h"
31 #include "os_Cfg_app.h"
32 #include "GUI_Private.H"
33 #include "stdio.H"
34
35
36 /*
37 *********************************************************************************************************
38 *                                         GLOBAL VARIABLES
39 *********************************************************************************************************
40 */
41
42 static  int        KeyPressed;
43 static  char       KeyIsInited;
44
45 static  OS_SEM      dispSem;
46 static  OS_SEM      eventSem;
47 static  OS_SEM      keySem;
48
49 /*
50 *********************************************************************************************************
51 *                                        TIMING FUNCTIONS
52 *
53 * Notes: Some timing dependent routines of uC/GUI require a GetTime and delay funtion.
54 *        Default time unit (tick), normally is 1 ms.
55 *********************************************************************************************************
56 */
57
58 int GUI_X_GetTime(void)
59 {
60     OS_ERR err;
61
62     return ((int)OSTimeGet( (OS_ERR *)&err));
63 }
64
65 void GUI_X_Delay(int period)
66 {
67     OS_TICK  ticks;
68     OS_ERR err;
69
70     ticks = period * OS_CFG_TICK_RATE_HZ / 1000;
71     OSTimeDly(  (OS_TICK    )ticks,
72                 (OS_OPT        )OS_OPT_TIME_DLY,
73                 (OS_ERR     *)&err);
74 }
75
76
77 /*
78 *********************************************************************************************************
79 *                                          GUI_X_ExecIdle()
80 *********************************************************************************************************
81 */
82 /*WM空闲时调用*/
83 void GUI_X_ExecIdle(void)
84 {
85     OS_ERR err;
86
87     OSTimeDly(  (OS_TICK    )50,
88                 (OS_OPT     )OS_OPT_TIME_DLY,
89                 (OS_ERR     *)&err);
90 }
91
92
93 /*
94 *********************************************************************************************************
95 *                                    MULTITASKING INTERFACE FUNCTIONS
96 *
97 * Note(1): 1) The following routines are required only if uC/GUI is used in a true multi task environment,
98 *             which means you have more than one thread using the uC/GUI API.  In this case the #define
99 *             GUI_OS 1   needs to be in GUIConf.h
100 *********************************************************************************************************
101 */
102
103 void GUI_X_InitOS (void)
104 {
105     OS_ERR err;
106
107     OSSemCreate(    (OS_SEM     *)&dispSem, //建立一个互斥型信号量
108                     (CPU_CHAR   *)"dispSem",
109                     (OS_SEM_CTR )1,
110                     (OS_ERR     *)&err   );
111
112     OSSemCreate(    (OS_SEM     *)&eventSem,
113                     (CPU_CHAR   *)"eventSem",
114                     (OS_SEM_CTR )1,
115                     (OS_ERR     *)&err   );
116 }
117
118
119 void GUI_X_Lock(void)
120 {
121     OS_ERR err;
122     CPU_TS ts;
123
124     OSSemPend(  (OS_SEM     *)&dispSem,
125                 (OS_TICK    )0,
126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127                 (CPU_TS     *)&ts,
128                 (OS_ERR     *)&err);
129 }
130
131
132 void GUI_X_Unlock(void)
133 {
134     OS_ERR err;
135
136     OSSemPost(  (OS_SEM     *)&dispSem,
137                 (OS_OPT        )OS_OPT_POST_1,
138                 (OS_ERR     *)&err);
139 }
140
141
142 U32 GUI_X_GetTaskId(void)
143 {
144   return ((U32)(OSTCBCurPtr->Prio));
145 }
146
147 /*
148 *********************************************************************************************************
149 *                                        GUI_X_WaitEvent()
150 *                                        GUI_X_SignalEvent()
151 *********************************************************************************************************
152 */
153
154
155 void GUI_X_WaitEvent(void)
156 {
157     OS_ERR err;
158     CPU_TS ts;
159
160     OSSemPend(  (OS_SEM     *)&eventSem,
161                 (OS_TICK    )0,
162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163                 (CPU_TS     *)&ts,
164                 (OS_ERR     *)&err);
165 }
166
167
168 void GUI_X_SignalEvent(void)
169 {
170     OS_ERR err;
171
172     OSSemPost(  (OS_SEM     *)&eventSem,
173                 (OS_OPT        )OS_OPT_POST_1,
174                 (OS_ERR     *)&err);
175 }
176
177 /*
178 *********************************************************************************************************
179 *                                      KEYBOARD INTERFACE FUNCTIONS
180 *
181 * Purpose: The keyboard routines are required only by some widgets.
182 *          If widgets are not used, they may be eliminated.
183 *
184 * Note(s): If uC/OS-II is used, characters typed into the log window will be placed    in the keyboard buffer.
185 *          This is a neat feature which allows you to operate your target system without having to use or
186 *          even to have a keyboard connected to it. (useful for demos !)
187 *********************************************************************************************************
188 */
189
190 static void CheckInit(void)
191 {
192     if(KeyIsInited==DEF_FALSE)
193     {
194         KeyIsInited = DEF_TRUE;
195         GUI_X_Init();
196     }
197 }
198
199
200 /*被GUI_Init()调用,用来初始化一些GUI运行之前需要用的硬件,如键盘或者鼠标之类的.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为空*/
201 void GUI_X_Init(void)
202 {
203     OS_ERR err;
204
205     OSSemCreate(    (OS_SEM     *)&keySem,
206                     (CPU_CHAR   *)"keySem",
207                     (OS_SEM_CTR )0,
208                     (OS_ERR     *)&err   );
209 }
210
211
212 int GUI_X_GetKey(void)
213 {
214     int r;
215     r = KeyPressed;
216     CheckInit();
217     KeyPressed = 0;
218     return (r);
219 }
220
221
222 int GUI_X_WaitKey(void)
223 {
224     int  r;
225     OS_ERR err;
226     CPU_TS ts;
227
228     CheckInit();
229     if(KeyPressed==0)
230     {
231         OSSemPend(  (OS_SEM     *)&keySem,      //等待信号量
232                     (OS_TICK    )0,
233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234                     (CPU_TS     *)&ts,
235                     (OS_ERR     *)&err);
236     }
237     r= KeyPressed;
238     KeyPressed = 0;
239     return (r);
240 }
241
242
243 void GUI_X_StoreKey(int k)
244 {
245     OS_ERR err;
246
247     KeyPressed = k;
248     OSSemPost(  (OS_SEM     *)&keySem,      //释放信号量
249                 (OS_OPT     )OS_OPT_POST_1,
250                 (OS_ERR     *)&err);
251 }
252
253 void GUI_X_Log(const char *s)
254 {
255     GUI_USE_PARA(s);
256 }
257
258 void GUI_X_Warn(const char *s)
259 {
260     GUI_USE_PARA(s);
261 }
262
263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264 {
265     GUI_USE_PARA(s);
266 }

楼主:
在BSP.c文件中添加触摸板SPI接口程序。修改后如下:
BSP.C
  1 /*
  2 ********************************************************************************
  3 *                                  uC/OS-III
  4 *
  5 *                              ARM Cortex-M3 Port
  6 *
  7 * File          : Config.C
  8 * Version       : V1.0
  9 * By            : 王宏强
10 *
11 * For           : Stm32f10x
12 * Mode          : Thumb2
13 * Toolchain     :
14 *                     RealView 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 (MDK)
15 *                     Keil uVision
16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内部 系统的配置
17 *
18 *                    1,系统中断优先级模式设置
19 *                    2,系统程序启动指定
20 *                    3,系统时钟计时器配置
21 *                    4,芯片引脚初始化
22 *
23 * Date          : 2012.05.22
24 *******************************************************************************/
25
26 #include "misc.h"
27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28 #include "stm32f10x_rcc.h"
29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30 #include "stm32f10x_spi.h"
31 #include "bsp.h"
32
33
34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35
36 /*******************************************************************************
37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38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39 * Input          : None
40 * Output         : None
41 * Return         : None
42 *******************************************************************************/
43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44 {
45 #ifdef USE_STM3210B_EVAL
46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47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48 #endif
49
5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51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52                      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53
5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5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5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5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58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59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60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61
6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63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64                          RCC_APB2Periph_GPIOE, DISABLE);
65
66 }
67
68
69 /*******************************************************************************
70 * Function Name  : Delay
71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72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73 * Output         : None
74 * Return         : None
75 *******************************************************************************/
76 //void Delay(volatile CPU_INT32U nCount)
77 //{
78 //  for(; nCount != 0; nCount--);
79 //}
80
81 /*******************************************************************************
82 函 数 名:void IWDG_Init(void)
83 功能描述:看门狗初始化
84 入口参数:
85 返回参数:
86 创建时间: 2011.6.24
87 ********************************************************************************/
88 void IWDG_Init(void)
89 {
90     IWDG_WriteAccessCmd( IWDG_WriteAccess_Enable );
91     IWDG_SetPrescaler( IWDG_Prescaler_64);    //最小
92     IWDG_SetReload( 0x138);        //40KHz内部时钟 (1/40000 * 64 * 0x138 = 0.5s)
93     IWDG_WriteAccessCmd( IWDG_WriteAccess_Disable );
94     IWDG_Enable();
95     IWDG_ReloadCounter();
96 }
97
98 /*******************************************************************************
99 * Function Name :void SysTickInit(void)
100 * Description   :系统定时器时间配置
101 * Input         :
102 * Output        :
103 * Other         :时基为1ms
104 * Date          :2011.11.03  12:59:13
105 *******************************************************************************/
106 void SysTickInit(void)
107 {
108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uCOS时基1ms
109 }
110
111 /*******************************************************************************
112 * Function Name :void InterruptOrder(void)
113 * Description   :中断向量,优先级
114 * Input         :
115 * Output        :
116 * Other         :
117 * Date          :2011.10.27  11:50:05
118 *******************************************************************************/
119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120 {
12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4);//优先级设置  全为抢占式优先级
122 }
123
124
125 /*******************************************************************************
126 * Function Name :void SystemConfig(void)
127 * Description   :系统时间戳 初始化
128 * Input         :
129 * Output        :
130 * Other         :
131 * Date          :2012.6.15  13:14:59
132 *******************************************************************************/
133 #if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134 void  CPU_TS_TmrInit (void)
135 {
136 }
137 #endif
138
139
140 /*******************************************************************************
141 * Function Name :void SystemConfig(void)
142 * Description   :读时间戳 计数值
143 * Input         :读到的计数值
144 * Output        :
145 * Other         :
146 * Date          :2012.6.15  13:14:59
147 *******************************************************************************/
148 #if (CPU_CFG_TS_TMR_EN == DEF_ENABLED)
149 CPU_TS_TMR  CPU_TS_TmrRd (void)
150 {
151     return (SysTick->VAL);
152 }
153 #endif
154
155 /*******************************************************************************
156 * Function Name :void SystemConfig(void)
157 * Description   :系统初始化
158 * Input         :
159 * Output        :
160 * Other         :
161 * Date          :2011.10.27  13:14:59
162 *******************************************************************************/
163 void BspInit(void)
164 {
165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优先级设置
166     GPIO_Configuration();    //端口初始化,所有端口关
167     SPI_Config();           //触摸接口初始化
168 }
169
170 void led_init(void)
171 {
17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17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17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17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17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17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178
17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18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18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182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183 }
184
185
186
187 void led_on(CPU_INT32U n)
188 {
189     switch (n)
190     {
191         case LED_0:
192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
193         break;
194         case LED_1:
195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196         break;
197         case LED_2:
198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199         break;
200         case LED_3:
201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202         break;
203         case LED_4:
204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
205         break;
206         case LED_5:
207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8);
208         break;
209         default:
210         break;
211     }
212 }
213
214
215 void led_off(CPU_INT32U n)
216 {
217     switch (n)
218     {
219         case LED_0:
220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2);
221         break;
222         case LED_1:
223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224         break;
225         case LED_2:
22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4);
227         break;
228         case LED_3:
229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6);
230         break;
231         case LED_4:
232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7);
233         break;
234         case LED_5:
235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8);
236         break;
237         default:
238         break;
239     }
240 }
241 /*
242  T_CS PA4
243  SPI1_SCK PA5
244  SPI1_MISO PA6
245 SPI1_MOSI PA7
246    T_BUSY PA8
247 */
248 void SPI_Config(void)
249 {
25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51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252
253     //GPIOA Periph clock enable
254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255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256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257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258     //SPI1 Periph clock enable
259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260     //SPI2 Periph clock enable
261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
262
263     //Configure SPI2 pins: SCK, MISO and MOSI
26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26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6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267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268     /*
26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27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7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272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273
27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27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7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277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278
279     //Configure PF10 pin: TP_CS pin
28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28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8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283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284
285     //Configure PA8 pin: TP_BUSY pin
28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28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8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289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290
291     /* Configure PE.06 as input floating For TP_IRQ*/
29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29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294     GPIO_Init(GPIOE,&GPIO_InitStructure);
295
296     // SPI1 Config
297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298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299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300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301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302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NSS_Hard
303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30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305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306     SPI_Init(SPI2,&SPI_InitStructure);
307
308     // SPI1 enable
309     SPI_Cmd(SPI2,ENABLE);
310 }
311
312
313 unsigned char SPI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a)
314 {
315     unsigned char Data = 0;
316
317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buffer is empty
318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TXE)==RESET);
319     // Send the byte
320     SPI_I2S_SendData(SPI2,data);
321
322     //Wait until a data is received
323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RESET);
324     // Get the received data
325     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326
327     // Return the shifted data
328     return Data;
329 }
330 void SpiDelay(unsigned int DelayCnt)
331 {
332  unsigned int i;
333  for(i=0;i<DelayCnt;i++);
334 }
335
336 u16 TPReadX(void)
337 {
338     u16 x=0;
339     TP_CS();
340     SpiDelay(10);
341     SPI_WriteByte(0x90);
342     SpiDelay(10);
343     x=SPI_WriteByte(0x00);
344     x<<=8;
345     x+=SPI_WriteByte(0x00);
346     SpiDelay(10);
347     TP_DCS();
348     x = x>>3;
349     return (x);
350 }
351
352 u16 TPReadY(void)
353 {
354     u16 y=0;
355     TP_CS();
356     SpiDelay(10);
357     SPI_WriteByte(0xD0);
358     SpiDelay(10);
359     y=SPI_WriteByte(0x00);
360     y<<=8;
361     y+=SPI_WriteByte(0x00);
362     SpiDelay(10);
363     TP_DCS();
364     y = y>>3;
365     return (y);
366 }

楼主:
向工程中添加两个stm32f10x_fsmc.c,stm32f10x_spi.c这两个文件。

好了,大部分的准备工作都好了, 再在让新建一个任务来运行Dome中的MainTask();在任务3中调用GUI_TOUCH_Exec();
APP.C
  1 /*-------------------------------------------------------------------------
  2
  3                             软件主体
  4
  5
  6 -------------------------------------------------------------------------*/
  7
  8 #include "bsp.h"
  9 #include "App.h"
10
11 extern void MainTask(void);
12 extern void GUI_TOUCH_Exec(void);
13
14 static  OS_TCB      taskStartTCB;
15 static  CPU_STK     taskStartStk[STARTUP_TASK_STK_SIZE];         //启动任务的程序空间
16
17 static  OS_TCB      task1TCB;
18 static  CPU_STK     task1Stk[TASK1_STK_SIZE];
19
20 static  OS_TCB      task2TCB;
21 static  CPU_STK     task2Stk[TASK2_STK_SIZE];
22
23 static  OS_TCB      task3TCB;
24 static  CPU_STK     task3Stk[TASK3_STK_SIZE];
25
26 static  OS_TCB      dispTCB;
27 static  CPU_STK     dispStk[TASK4_STK_SIZE];
28
29 static  volatile    OS_SEM taskSem;
30
31
32
33 /*******************************************************************************
34 * Function Name :void TaskStart(void)
35 * Description   :任务启动
36 * Input         :
37 * Output        :
38 * Other         :
39 * Date          :2012.04.18  11:48:23
40 *******************************************************************************/
41 static void TaskStart(void)
42 {
43     OS_ERR         err;
44
45     led_init();
46     SysTickInit();
47
48
49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1TCB,
50                     (CPU_CHAR   *)"Task1",
51                     (OS_TASK_PTR)Task1,
52                     (void       *)0,
53                     (OS_PRIO    )TASK1_PRIO,
54                     (CPU_STK    *)&task1Stk[0],
55                     (CPU_STK_SIZE)TASK1_STK_SIZE / 10,
56                     (CPU_STK_SIZE)TASK1_STK_SIZE,
57                     (OS_MSG_QTY )0,
58                     (OS_TICK    )0,
59                     (void       *)0,
6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61                     (OS_ERR     *)&err);
62
63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2TCB,
64                     (CPU_CHAR   *)"Task2",
65                     (OS_TASK_PTR)Task2,
66                     (void       *)0,
67                     (OS_PRIO    ) TASK2_PRIO,
68                     (CPU_STK    *)&task2Stk[0],
69                     (CPU_STK_SIZE)TASK2_STK_SIZE / 10,
70                     (CPU_STK_SIZE)TASK2_STK_SIZE,
71                     (OS_MSG_QTY )0,
72                     (OS_TICK    )0,
73                     (void       *)0,
74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75                     (OS_ERR     *)&err);
76
77
78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3TCB,
79                     (CPU_CHAR   *)"Task3",
80                     (OS_TASK_PTR)Task3,
81                     (void       *)0,
82                     (OS_PRIO    )TASK3_PRIO,
83                     (CPU_STK    *)&task3Stk[0],
84                     (CPU_STK_SIZE)TASK3_STK_SIZE / 10,
85                     (CPU_STK_SIZE)TASK3_STK_SIZE,
86                     (OS_MSG_QTY )0,
87                     (OS_TICK    )0,
88                     (void       *)0,
89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90                     (OS_ERR     *)&err);
91
92      OSTaskCreate(  (OS_TCB     *)&dispTCB,
93                     (CPU_CHAR   *)"LCD display",
94                     (OS_TASK_PTR)MainTask,
95                     (void       *)0,
96                     (OS_PRIO    )Disp_PRIO,
97                     (CPU_STK    *)&dispStk[0],
98                     (CPU_STK_SIZE)TASK4_STK_SIZE / 10,
99                     (CPU_STK_SIZE)TASK4_STK_SIZE,
100                     (OS_MSG_QTY )0,
101                     (OS_TICK    )0,
102                     (void       *)0,
103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104                     (OS_ERR     *)&err);
105
106     OSSemCreate(    (OS_SEM     *)&taskSem,
107                     (CPU_CHAR   *)"taskSem",
108                     (OS_SEM_CTR )0,
109                     (OS_ERR     *)err);
110
111     OSTaskDel(      (OS_TCB     *)&taskStartTCB,
112                     (OS_ERR     *)&err);
113 }
114
115 static void Task1(void *p_arg)
116 {
117     OS_ERR err;
118
119     while (1)
120     {
121         led_on(LED_4);
122         OSTimeDly(  (OS_TICK    )200,
123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24                     (OS_ERR     *)&err);
125
126         led_off(LED_4);
127         OSTimeDly(  (OS_TICK    )200,
128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29                     (OS_ERR     *)&err);
130
131         OSSemPost(  (OS_SEM     *)&taskSem,
132                     (OS_OPT     )OS_OPT_POST_ALL,
133                     (OS_ERR     *)&err);
134     }
135 }
136
137 static void Task2(void *p_arg)
138 {
139     OS_ERR err;
140
141     while (1)
142     {
143         led_on(LED_5);
144         OSSemPend(  (OS_SEM     *)&taskSem,
145                     (OS_TICK    )10000,
146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147                     (CPU_TS     *)0,
148                     (OS_ERR     *)&err);
149
150         led_off(LED_5);
151         OSSemPend(  (OS_SEM     *)&taskSem,
152                     (OS_TICK    )10000,
153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
154                     (CPU_TS     *)0,
155                     (OS_ERR     *)&err);
156     }
157 }
158
159 static void Task3(void *p_arg)
160 {
161     OS_ERR err;
162     static int tasCon = 0;
163     while (1)
164     {
165         GUI_TOUCH_Exec();
166         OSTimeDly(  (OS_TICK    )10,
167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68                     (OS_ERR     *)&err);
169
170         OSTimeDly(  (OS_TICK    )10,
171                     (OS_OPT     )OS_OPT_TIME_DLY,
172                     (OS_ERR     *)&err);
173
174         if ((tasCon++ % 50) < 25)
175             led_on(LED_3);
176         else
177             led_off(LED_3);
178     }
179 }
180
181
182 void KernelMain(void)
183 {
184     OS_ERR err;
185
186     CPU_Init();
187     OSInit(         (OS_ERR        *)&err);
188
189     OSTaskCreate(   (OS_TCB     *)&taskStartTCB,
190                     (CPU_CHAR   *)"Task Start",
191                     (OS_TASK_PTR)TaskStart,
192                     (void       *)0,
193                     (OS_PRIO    ) STARTUP_TASK_PRIO,
194                     (CPU_STK    *)&taskStartStk[0],
195                     (CPU_STK_SIZE)STARTUP_TASK_STK_SIZE / 10,
196                     (CPU_STK_SIZE)STARTUP_TASK_STK_SIZE,
197                     (OS_MSG_QTY )0,
198                     (OS_TICK    )0,
199                     (void       *)0,
20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 | OS_OPT_TASK_STK_CLR),
201                     (OS_ERR     *)&err);
202
203     OSStart(        (OS_ERR        *)&err);
204 }

楼主:
设定优先级 和分配空间。任务3分配350个字节,MainTask分配500个字节

优先级设定触摸版 比MainTask()高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一个问题,GUI中用到了获取获取时基计数器的值。而时基计数器是在优先级为10的任务中进行刷新的。所以必需把         MainTask()任务的优先级比10优先级低。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修改时基计数器任务的优先级,在uCOS-III\uCOS-III文件os_cfg_app.h

OS_CFG_TMR_TASK_PRIO

OS_CFG_TICK_TASK_PRIO

到此就可以进行编译了。

几分钟的等待,下载~~~

楼主:
每次编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这样咱们把源代码生成库,再进行编译。如下图:
再编译生成
到Obj文件夹下到Project.lib 找到,改下名子GUI3_98.lib
把工程中的uCGUI/lib里的所有文件删除,用GUI3_98.lib替换。
再切换回来
再编译, 是不是非常快了。

注意:在对LCD配置变更时,需要重新制作.lib库。

楼主:
以下两个连接是编译完成后的工程。

FWLib3.5+uCOSIII3.03+uCGUI3.98(源文件版).rar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616&uk=118334538

FWLib3.5+uCOSIII3.03+uCGUI3.98(库形式版).rar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5619&uk=118334538

楼主:
总结:

在移植的过程中主要讲述了三点

三个LCD的驱动函数。
GUI程序在uCOS-III优先级的选择。
GUI库的制作。
好了,就这些了,后期还会慢慢更新最新版。希望以上对新学习uCGUI的朋友有所帮助。

下面传几个Dome的照片。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Ut-yCR2jTs0/

网友A:
图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