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cgui汉字库存放到外部的flash(控件可用)及写外部FLASH软件

楼主(2019-06-18):
最近项目中用到几种字体,stm32的内部flash以经入不敷出。没办法!只好找度娘及求助群里的高手,这里对Eric2013洋洋kan世界等高手表示感谢。学习了他们的一些思想。
下面是找到的相关链接:
http://blog.chinaunix.net/uid-361890-id-2953183.html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9736.htm;jsessionid=6B5FA51FE6BBC280B752D9B63BA57895

这里我主要用的是crazytyt**的方法,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进。解决控件用汉字居中等问题。
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增加了每个字的元素一些标量(xSize, ySize, 字节等)就可以了。
因为ucGUI中对文字的高度宽度的取值不光只有取模时用到,在计算居中及文本长度时也同样被用到。这就是为什么,修改GUIPROP_DispChar(c)函数后控件文本中的字感觉变的很长!

楼主:
下面是我的修改方法:
把{ 16, 16, 2, (void GUI_FLASH *)GUI_FontHZ16_Flash_BaseAddr},在它的下面复制94次就可以了。
OK到这里,问题就解决了。哈哈,是不是感觉也太简单了~ 事实确实是这样子。主要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改进的。

楼主:
还有个人认为ASCII码不算很多,就没有必要放到外部FLASH了。所以我对其保留。
下面是我的文件: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57310&uk=118334538

效果:

楼主:
补充:
在把自定义字体设定为默认字体时,控件没有对基默认指定。要手动去指定,在程序开始的地方加入如下代码:
TEXT_SetDefaultFont(GUI_DEFAULT_FONT);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DEFAULT_FONT);
EDIT_SetDefaultFont(GUI_DEFAULT_FONT);
LISTVIEW_SetDefaultFont(GUI_DEFAULT_FONT);
FRAMEWIN_SetDefaultFont(GUI_DEFAULT_FONT);

省略了一定控件, 这里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添加。

楼主:
下面奉上4个字体文件: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57719&uk=118334538

样本:

楼主:
空的时候写了一个小软件,用来烧写字库到外部FLASH中,如果你也是用的stm32的话就也可以用上,不过要稍做改动。当然是FLASH驱动那部分。改动如下:
改了这三个地方就可以了。

上位机是用C#写的,与下位机的接口是rs232, 采用Modbus协议, 115200波特率。
下面是软件截图,附件中包括源码。

附件如下:
包括上下位机源码。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57523&uk=118334538

楼主:
补充

   用以上的操作方法, 在使用控件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后来仔细的对“洋洋kan世界”的**进行了研究,用他的方法,可以更好的规避控件中中文的 自动换行,光标停留等问题。MULTIEDIT中的应用,可以说完美的解决。
总共需要修改GUI.h, GUI_UC_EncodeNone.c, GUIType.h三个文件,和追加一个GUICharPEx.c文件。上文中的四种字库也相应的做了一定的修改。
这些文件都在下面的附件中。 整个的移植过程,可以参考“洋洋kan世界”的**。这里就不细说了。 部分的改进,在其**中也有说明。可以用以下附件直接替换GUI源文件对应的文件。
在上文的下载字库工具可能过于繁琐,在后续**中会进行改进,使用YMODEM高效的文件传输协议传送。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68205&uk=118334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