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系统封装接口层 cmsis_os

楼主:
在这个实时操作系统泛滥的年代,有这么一个系统封装接口层还是蛮有必要的。前些时间偶然间在STM32最新的固件库中就发现了这个系统封装接口,当时就把自己所用的系统进行封装。直到最近KEIL5.0发现其中所到的RTX系统也进行了同相的封装。对比了下感觉很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采用这个接口层写程序,基本上可以说不用再去管所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相同的代码可以轻而易举的移植到不同的实时系统中。不敢说完全没有改动,但绝对是最少的。其简洁的书写手法,也会给我的应用层带来视觉上的体验感,使用可以尽可能去关注应用。

楼主(2019-06-18):
下面先用uCOS-II系统接口为例进行简单概述:

这里是主要的配置区,你所用到哪些功能用0或1来选择和取消。由于有些和系统中宏配置有相同意思的宏配置,所以我这里直接用了系统配置中的宏。

这是所用不同系统时的主要不同处。其他地方就很少会改动了。

楼主:
下面来举例来说明如何简单的使用这个接口。

首先进入main函数,官方样例代码:
if (osKernelInitialize () != osOK) { // check osStatus for other possible valid values

        // exit with an error message

    }

    if (!osKernelRunning ()) { // is the kernel running ?

        if (osKernelStart () != osOK) { // start the kernel

            // kernel could not be started

        }

    }

楼主:
进入首个函数中我们就需要建立任务

代码事例:

图上是RTX的接口代码所以,所用的栈地址,和栈大小有点不一样,uCOSII的是如下定义:
static uint32_t taskLedStk[TASK_LED_STK_SIZE] = {0};

osThreadDef(TaskLed, TASK_LED_PRIO, taskLedStk, TASK_LED_STK_SIZE);

下面介绍信号量样例代码:
osSemaphoreDef(LED_CTRL);           //定义信号量
osSemaphoreId osSem = NULL;         //信号量句柄
osSem = osSemaphoreCreate(osSemaphore(LED_CTRL), 0);        //建立一个信号量 初值为0
osSemaphoreRelease(osSem);      //释放一个信号量

定时回调函数事例代码:
#include "cmsis_os.h"
void Timer1_Callback (void const *arg); // prototypes for timer callback function
void Timer2_Callback (void const *arg);
osTimerDef (Timer1, Timer1_Callback); // define timers
osTimerDef (Timer2, Timer2_Callback);
uint32_t exec1; // argument for the timer call back function
uint32_t exec2; // argument for the timer call back function
void TimerCreate_example (void) {
  osTimerId id1; // timer id
  osTimerId id2; // timer id
  // Create one-shoot timer
  exec1 = 1;
  id1 = osTimerCreate (osTimer(Timer1), osTimerOnce, &exec1);
  if (id1 != NULL) {
    // One-shoot timer created
  }
  // Create periodic timer
  exec2 = 2;
  id2 = osTimerCreate (osTimer(Timer2), osTimerPeriodic, &exec2);
  if (id2 != NULL) {
    // Periodic timer created
  }
:
}

楼主:
好了, 这些只大概的进行说明。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内容,你可以考虑安装keil5.0。如下图可以看到所有接口讲解和使用方法。

楼主:
下面分享 我封装的uCOSII,uCOSIII这两个系统接口。本人做过测试,相同的应用程序在这两个系统运行的到相同的效果。

uCOSII

http://pan.baidu.com/s/1d1sCv

uCOSIII

http://pan.baidu.com/s/189zdP

样例工程

http://pan.baidu.com/s/17T1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