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理论概述

楼主(2019-06-18):
最近几天,论坛上零输入响应非常火,原因居然是毫不相关的话题--传输线稳态响应求解引起的:

好多人质疑我不懂电路分析基础,或者是信号与系统,因为那两门学科中有个零输入响应。

这个质疑让我很无语!
因为我翻了几十本关于TL的著作,他们在推导这个传输线方程时,都是直接或间接指出----不考虑初始条件!

所以,解决争论的方法,就是普及常识,提高水平。

楼主:
为何不讲呢?
大家可以翻一翻模电书,大二模电讲解振荡器和变压器,都是不讲瞬态性能分析的。
因为相关内容太多,需要专门一本书介绍。
我有几本相关书籍,振荡器的瞬态性能分析讲了三章,变压器的瞬态性能讲了两章!

相对于稳态来说,瞬态分析非常困难。好多电路的闭合解,超出初等函数范围了,例如符号函数。

你有时间也可以讲讲,普及普及瞬态分析。要是还有空顺便看看那个烂尾的贴。我那个问题已经有好几天没法解决,就是那个什么电源等效。也不知道为啥,看起来是等效的。实际传递函数又不对。

楼主:
用信号与系统内容,来生搬硬套传输线理论,是非常不成熟的标志!

对于传输线理论来说,平衡方程是偏微分方程,相对于常系数微分方程来说,绝对不是多个变量那么简单。

复制粘贴这些东西作“类比”,不是不成熟,是没入门。

下面看看传输线理论中的“初始条件”,是怎么分析的。

下面中示意的是,通过外界带电体作用,可以让传输线上带有正电荷。
当然了,没有电流。

于是在t=0时,线间电压V(z,0)=Q(z)/C
I(z,0)=0

这就时初始条件。

楼主:
顺便不得不提一下,这论坛上有些人好坏啊,他故意修改你原话,故意把观众往沟里带,以实现浑水摸鱼的目的。

我原话说的是【激励】,他给我修改程【输入】了。

输入是和输出相对的一对概念,如下图所示:

而激励是和响应是一对概念:

楼主:
集总网络中,如果没有激励,响应一定为零!!!《否则你的研究对象肯定不是线性时不变系统!》

于是此时必定是齐次微分方程!

但是对分布网络,这就不一定了,齐次微分方程,不能透漏出激励的有无信息!!!!因为它是偏微分,而非普通的微分方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电报方程推出的解的表达式,不管初始条件有没有,都能适用!!!

1)如果初始条件等于0,那么是上式等价于

V(z,0)=f+  +    f- = 0
I(z,0)=   f+  -     f-   = 0

2)如板凳楼层所给的初始条件不为0,那么上式等价于

f+  +    f- = Q/C
f+  -     f-   = 0

据此,一眼看出f+   =   f-   =  Q/2C

于是,对于任意时间t的表达式V(z,t)和I(z,t)就有了,直接把f+和f-代回一般表达式就OK了。

楼主:
当然了,上面的人物评价不客观。
因为如果是故意使坏,说明他本身是懂的。
我就担心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确实不懂!
初中物理老师3,40岁才开始学模电,为时已晚,再学80年也是业余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了,上面的人物评价不客观。
因为如果是故意使坏,说明他本身是懂的。
我就担心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 ...

看来学模电还得抓紧。否则过了30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学模电还得抓紧。否则过了30就废了。

一般来说,象棋冠军都是10来岁时候的事,这样的人才能统治一个时代数十年。
学术研究也是如此,英雄出少年。

年龄太大,从事商业,还是一夜暴富的机会的,从事研究成功的几率太低了。

所以,年轻人要珍惜时间,一二十岁是学习的黄金年龄,错过就没有了。

学习讲究循序渐进,很多人都是从网上胡乱下载书籍,也不知该看什么,纯粹靠碰运气一样,看到哪本是哪本。

楼主:
很多人,脸微分方程都搞不懂的。
所谓的懂,也不过看课本看时间久了,记住了过程而已。

如下图,求微分方程时,一般都是分解,其中一个是齐次方程:

表面上看,上面的齐次方程,和激励电压E,好像是一分钱关系也没有,因为齐次方程中根本就没有E!
于是有些人想入非非了,说你看齐次方程,是没有激励的,但是人家有解啊,有响应啊,于是这不就是没有激励也有响应的范例吗???

非也!
你求出的那个解,其中常数的确定还是要E参与的,对于非发散系统,一般来说,如果E等于0,常数也会等于0,于是你的解也是0.
所以,不要以为方程中没有E,你就逃脱激励的魔抓了,人家阴魂不散,暗地里缠着你呢。

楼主:
不知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要想学好某个专业,必须要学好几门相关的专业课(例如模电,要懂信号与系统、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学、电路分析、模电设计等)。

而各个专业课教材,一般来说都是不同的作者写成的!!!(模电设计是某个作者,电路分析又是另一个作者)

不同的作者必然有不同的思路和写作风格、写作特征等。

于是意味着教材是不统一的,甚至可能是相冲的。例如几个作者定义的术语不相同。
即便是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作者可能解决思路都会大不相同。

于是这样就乱了。

于是问题就来了,有没有哪一个老师,能全部精通【信号与系统、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学、电路分析、模电设计等】呢?

最好是这一个人,独自写一套书出来呢?这样就统一了。

答案是:有!

麻生理工就有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脸微分方程都搞不懂的。
所谓的懂,也不过看课本看时间久了,记住了过程而已。

万一动态元器件有初始储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脸微分方程都搞不懂的。
所谓的懂,也不过看课本看时间久了,记住了过程而已。

英雄出少年也要有天赋的吧。学这个太累了,歇会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要想学好某个专业,必须要学好几门相关的专业课(例如模电,要懂信号与系 ...

赶紧托你那些国外的朋友买一本回来,然后翻译成中文卖出去。

网友B:
快40了,赶不上趟了,现在很多基本的概念都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要想学好某个专业,必须要学好几门相关的专业课(例如模电,要懂信号与系 ...

那这个人会不会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人会不会写程序???

麻省理工,世界排名第一,
火车不是推的,牛比不是吹的。人家写个一般复杂度程序,应该不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