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算法程序错误问题

楼主(2019-06-18):
图示为灯具双色调光数据算法程序,在8位的时候输出正常,把分辨率提高到10位时输出为0(a最大为1024,b最大为80),定义一个float编译显示占用8个字节(感觉不对,明明是4个字节),KEIL4编译器,请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的x加0.5啥意思

楼主:
四舍五入

网友A:
你的意思c==0

网友B:
0.0000和80.0000改成0和80呢?有没有可能是越界了

楼主:
是的,用Uchar  8位计算返回就正常,改成10位精度就一直输出位0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000和80.0000改成0和80呢?有没有可能是越界了

开始用了0.0也不行,float类型默认保留小数点后6位数,1/80=0.0125,所以用了四位,用整数的话算出来就不正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用Uchar  8位计算返回就正常,改成10位精度就一直输出位0

用8位输出可能是丢弃了高位,应该也不正常的

输出最大就是1024,明显超出了uchar的范围。

这段代码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不过看起来有点别扭,修改一下,根本不需要浮点数

return (u16)((u32)a*(u32)b/80ul);

网友D:
是不是数据类型强制转换的问题?
y = (float)b / 80;
x = y * a;
c = (Uint)(x + 0.5);

网友E:
真服了你了,老子玩了这么多年8位单片机,就从来没用过浮点数,一动浮点就是几k的代码量。
你不就是a*b/80这一句话么,a的范围0~1024,b的范围0~80:
uint32_t c=a;
uint32_t d=b;
d*=c;
d/=40;
d+=1; // round the result.
return d>>1;

实际生成的代码量不知道你的少到哪里去了,运行的时间也不知道比你快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