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么删除休眠进程

楼主(2019-06-18):
请教下各位  我现在想删除smbd 进程 如图 可是kill -9 pid 删除后 进程就会换另一个进程pid  继续运行  我在网上看到 得删除他的父进程 了他的父进程是1也删不掉   请问我该怎么删除这个进程呢

网友A:
那smbd是一个服务,你不应该用kill,应该systemctrl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smbd是一个服务,你不应该用kill,应该systemctrl关闭

没这个命令 我用etc/init.d/smbd stop 命令关闭服务了 可是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这个命令 我用etc/init.d/smbd stop 命令关闭服务了 可是关不了

关不掉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不掉啥意思

就是还有这个smbd进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还有这个smbd进程

那就是你的那个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