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总线的收发切换时间(转载)

楼主(2019-06-18):
使用STM32进行485程序设计时,采用中断进行发数,这就意味着在发数的同时还需考虑收发切换时间。先看下程序:

        while (1)
        {
                Target.HAL.CommonUart.SetWorkingMode(2);
                Target.HAL.CommonUart.SendData(Target.HAL.CommonUart.Buffer, 1);
                Target.Delayms(4);
                Target.HAL.CommonUart.SetWorkingMode(1);
                Target.HAL.WorkingLed.Turn();
                Target.Delayms(100);
        }

楼主:
程序执行完SendData后,会立刻执行后续的语句,如果没有4ms的延时,此时程序就会把485的状态切换到接收状态,则刚才要发送的数据是发送不出去的。

为了能将数据正常发送出去,执行SendData后,需延时1定的时间才可以,到底需要延时多长时间呢?这就要计算执行完SendData后,数据多长时间发送完毕。

我现在设置的串口波特率是2400bps,发送1字节的时间=1/2400*8=3.3ms。这是延时的最短时间,再加上其它的时耗,进行4ms延时比较稳妥。

如果是多个数据,则需用4ms*数据长度,这样就能保证发送的可靠性了。

网友A:
收发过程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B:
RS-485收发的零延时转换电路

网友C:
发送和接收切换开关需要控制

网友D:
买到的485转换器的收发切换是硬件自动完成的

网友:
自动收发转换电路常用于RS232转RS485模块上

网友E:
RS485传输距离随着波特率越高,其传输距离越短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执行完SendData后,会立刻执行后续的语句,如果没有4ms的延时,此时程序就会把485的状态切换到接收状态 ...

发送的可靠性很高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程序执行完SendData后,会立刻执行后续的语句,如果没有4ms的延时,此时程序就会把485的状态切换到接收状态 ...

据多长时间发送完毕?

网友H:
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E:
实现UART 转RS485功能了吗?

网友A:
收发转换需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
485可以支持多个设备轮询

网友B:
送完毕后需要延时至少4个字节时间

网友D:
需要软件参与控制收发切换的

网友C:
RS485 是半双工的,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H:
后期学习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程序执行完SendData后,会立刻执行后续的语句,如果没有4ms的延时,此时程序就会把485的状态切换到接收状态 ...

没有4ms的延时,应该也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执行完SendData后,会立刻执行后续的语句,如果没有4ms的延时,此时程序就会把485的状态切换到接收状态 ...

时耗大约多长呢?

网友I:
收发切换时间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4ms的延时,应该也没有问题

看来您实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耗大约多长呢?

这个没有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收发切换时间多长?

应该会非常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过程不能同时进行。

用双路实现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送完毕后需要延时至少4个字节时间

不需要延时,发送完立刻切换为接收即可。具体为打开发送完成中断(TC),在此中断内切换成接收状态。

网友K:
查询TC位多简单啊
何必这么费事

楼主(2019-08-06):
引用 网友G:
没有4ms的延时,应该也没有问题

感觉这样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