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仿真新唐N76E003芯片单步一运行直接进定时中断

楼主(2019-06-18):
在用KEil 5仿真新唐N76E003芯片时,单步一运行,就直接进入定时器中断,已经关闭Watchdog,也就是无法单步运行,不知哪里需要设置,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单步期间,正常自动发生的中断本来就会发生啊,你不在中断打断点你立马可以返回单步的过程啊。定时器中断设置的非常短,是会干扰正常单步过程的,这个在单步过程中需要注意,或者临时关闭一下定时器中断,一般单步过程,时间肯定不是一个敏感值,所以也可以暂时修改定时器,让中断变的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期间,正常自动发生的中断本来就会发生啊,你不在中断打断点你立马可以返回单步的过程啊。定时器中断设 ...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知道在单步执行时,难道定时器不暂停,一直在计时吗?应该在调试状态执行单步时定时计时也按单步执行的吧?我知道MICROCHIP的单片机调试单步时定时也是单步执行的,如果新塘N76E003的调试单步执行时定时器是不停的,那无法执行单步了,设置了单步执行功能也没多大意义了。我感觉我有那些调试参数设置不对或仿真器Nu-Tiny-LINK -ME设置不对,我是第一次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想知道在单步执行时,难道定时器不暂停,一直在计时吗?应该在调试状态执行单步时定时计 ...

定时器当然是按照时钟周期走的,你指令进行了几个时钟,定时器就走多少时钟,这里单步可不是指时钟,是C编译定义的单步指令。
如果是汇编的,那单步的意义就是汇编指令周期
当暂停时候,定时器也是暂停的。

网友:
应该跟定时器无关吧

网友:
你这个单步,里面含有多少周期

网友B:
直接运行呢

网友B:
能否正常吗?

网友C:
在timer下面debug方式,建议用freerun的方式,外挂示波器,去toggle io,串口去打印资料出来看会比较好。

网友D:
只能说调试器做的不好,好多芯片都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回答,抱歉我回复晚了。程序全速运行是正确的,单步运行的指令只有一个指令周期,一条命令NOP,感觉是在Nu-LINK-ME调试器的单步运行状态下,调试器不暂停定时器的计数,这样不管你怎样快的单步,定时器总是在你单步运行前已经溢出了,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了(我不能确定),如果不是我调试参数设置问题,那也只能认了。但也奇怪,难道这么多人使用N76E003没人发现这么不合理的问题?勉强使用吧,希望大侠有更多的方法解决这问题。

网友E(点评):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断点后一步就进定时器中断。我都不用单步了,直接在需要的地方设断点,都用全速跑。

网友F:
不是设置问题。调试时,只能全速跑,好像断点数量也不多

网友F:
这个芯片的性价比,现在用的人也越越多了,不管怎么样新塘的质量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G:
解决了没。

网友H:
Nu-LINK-ME是低配的,可能功能不全

网友H:
那个PRO版本的是高配,可能没问题。

网友I:
这个主要是烧录吧,调试功能不好用。

网友J:
看门狗是什么时候关闭的?

网友K:
一开始就要关,另外调试模式这个硬件估计不够吧

网友L:
跟用的程序版本有关系,我用的低版本的定时器0不停,高版本的定时器0也停,定时器2全部停,按理是不应该停的

网友M(2020-07-14):
谁告诉我怎么进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