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打开时提示”Warning #440“警告的解决方法(转载)

楼主:
首先指明的是此问题是升级keil以后造成的,keil版本升级到V5.26.2.0后,打开原先的程序提示”Warning #440“警告,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9-06-18):
具体解决的方法,就是打开”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找到”Device“选项页,选择其它芯片类型,然后再选回来,点击”OK“按钮,就解决了。

网友:
多谢分享。原来是新开发环境跟原来的配置不兼容。

网友A:
是吗?还有这种神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还有这种神操作啊?????!!!

呵呵 没有这么夸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