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CMSIS-RTOS建立任务(转载)

楼主(2019-06-18):
昨天,将FreeRTOS移植到STM32现有的工程后,今天希望使用RTOS进行工程设计,遇到的第1个问题,就是工程中的函数在FreeRTOS的帮助文档中全部都检索不到。在网上仔细学习后,才发现,ST公司给的FreeRTOS例程,又进行了一层封装,这层就是CMSIS-RTOS。CMSIS-RTOS是keil公司对不同RTOS的一种封装结构,可以使不同的RTOS具有相同的调用接口,以方便今后程序的移植。本文,详细介绍使用CMSIS-RTOS建立任务的方法。

楼主:
使用CMSIS-RTOS建立任务需要用到两个API,分别是osThreadDef和GprsTaskHandle,其具体定义如下:

1、osThreadDef

#define osThreadDef( name,
                     priority,
                     instances,
                     stacksz
)
解释:Define the attributes of a thread functions that can be created by the function osThreadCreate using osThread. The argument instances defines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osThreadCreate can be called for the same osThreadDef.

参数:name          name of the thread function.
                      priority        initial priority of the thread function.
                      instances    number of possible thread instances.
                      stacksz       stack size (in bytes) requirements for the thread function.

楼主:
2、osThreadCreate

osThreadId osThreadCreate( const osThreadDef_t *thread_def,
                           void  *argument
)
解释:Start a thread function by adding it to the Active Threads list and set it to state READY. The thread function receives the argument pointer as function argument when the function is started. When the priority of the created thread function is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RUNNING thread, the created thread function starts instantly and becomes the new RUNNING thread.

参数:[in]    thread_def    thread definition referenced with osThread.
                      [in]    argument      pointer that is passed to the thread function as start argument.

楼主:
在osThreadDef涉及到的优先级参数,其具体定义如下: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有了上述的准备工作后,我们就可以建立自己的任务了,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建立2个任务分别为:RfidTask和GprsTask,具体步骤如下:

1、声明任务ID

osThreadId RfidTaskHandle;
osThreadId GprsTaskHandle;

楼主:
2、声明任务的函数原型

void StartRfid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void StartGprs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楼主:
3、在main函数中创建任务

osThreadDef(RfidTask, StartRfid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28);
Rfid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RfidTask), NULL);

osThreadDef(GprsTask, StartGprsTask, osPriorityNormal, 0, 128);
Gprs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GprsTask), NULL);

楼主:
4、实现RfidTask

void StartRfid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for(;;)
  {
    Target.Iwdg.Refresh();
    Target.HAL.L1.Open();
    osDelay(1000);
    Target.HAL.L1.Shut();
    osDelay(1000);
  }
}

楼主:
5、实现GprsTask

void StartGprs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for(;;)
  {
    Target.Iwdg.Refresh();
    Target.HAL.L2.Open();
    osDelay(500);
    Target.HAL.L2.Shut();
    osDelay(500);
  }
}

楼主:
6、将此程序编译下载到硬件中后,可看到L1以1秒为间隔闪烁,L2以0.5秒为间隔闪烁。

楼主:
客气了  看到就分享了

网友A: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网友B:
可以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CPU的资源

网友C:
FreeRTOS是一个嵌入式系统使用的

网友D:
STM32单片机添加FreeRTOS操作系统

网友E:
Cortex-M7 内核的 STM32F769 ?

网友F:
学习FreeRTOS的各个功能

网友G:
ucOS?FREE RTOS哪个好?

网友H:
推荐 FreeRTOS源码详解

网友I:
《FreeRTOS源码及官方例程》、《LwIP源码及官方例程》、《STM32官方驱动库》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了

网友I:
ST公司给的FreeRTOS例程可以使用。

网友A:
STM32快速用起来FreeRTOS

网友H:
将freeRTOS操作系统移植到stm32f103单片机上

网友B:
简化应用软件的设计

网友G:
stm32的兼容性哪个比较好

网友F:
FreeRTOS移植复杂的很。

网友D:
需要修改BootLoader吧

网友E:
FreeRTOS 实时操作系统不错。

网友J:
CMSIS-RTOS确实没有使用过。

网友K:
非常想试试这个系统

网友L: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