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C驱动程序的移植(转载)

楼主(2019-06-18):
本文介绍,将RTC驱动程序移植到自己的工程项目中的方法。本项目仅使用了RTC的实时时钟功能,没有启动定时报警等功能。

1、在STM32CubeMX中对RTC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激活了时钟源和日历功能。

楼主:
2、配置RTC的时钟,如下图所示,STM32F070F6P6不能接外部的32.768K的晶振,所以只能使用HSE或LSI RC供给,考虑LSI RC精度比较差,所以使用HSE作为RTC的时钟源,我现在接的HSE时钟为12MHz,由于其频率比较高,所以选择最大的分频系数,这里是32,则供给给RTC的频率为375KHz。

楼主:
3、对RTC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这里只考虑Synchronous Predivider Value参数就可以了,其计算方法:RTC供给频率/(Asynchronous Predivider Value+1) - 1=375000/128 - 1 =2930-1=2929。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4、设置完毕后,直接生成代码就可以了。

楼主:
5、在工程中加入stm32f0xx_hal_rtc.c和stm32f0xx_hal_rtc_ex.c文件。

楼主:
6、在工程中新建rtc.cpp和rtc.h文件。

楼主:
7、对stm32f0xx_hal_conf.h文件进行设置,使能功能宏HAL_RTC_MODULE_ENABLED。

楼主:
8、拷贝相应的代码对rtc.cpp文件中,并将以下内容加入到rtc.h中。

#ifndef RTC_H_
#define RTC_H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class CRtc
{
public:
    RTC_HandleTypeDef hrtc;
    RTC_TimeTypeDef sTime;
    RTC_DateTypeDef sDate;
public:
    CRtc(void);
    void SetTime(void);
    void GetTime(void);
};

}
#endif
#endif

楼主:
9、rtc.cpp的文件内容如下:

#include "include.h"

CRtc::CRtc(void)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hrtc.Init.AsynchPrediv = 127;
  hrtc.Init.SynchPrediv = 2929;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hrtc.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hrtc.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Target.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sTime.Hours = 0x0;
  sTime.Minutes = 0x0;
  sTime.Seconds = 0x0;
  sTime.DayLightSaving = RTC_DAYLIGHTSAVING_NONE;
  sTime.StoreOperation = RTC_STOREOPERATION_RESET;

  s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MONDAY;
  sDate.Month = RTC_MONTH_JANUARY;
  sDate.Date = 0x1;
  sDate.Year = 0x0;

  SetTime();
}

楼主:
void CRtc::SetTime(void)
{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Target.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f (HAL_RTC_S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Target.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楼主:
void CRtc::GetTime(void)
{
  if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Target.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f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Target.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楼主:
10、在include.h中包含相应的头文件。

楼主:
11、在hal.h中,声明RTC对象。

楼主:
12、在main.cpp中调用RTC相应的成员函数,就可以进行时间的设置了。

网友:
RTC非常好。

网友A:
应该是各种型号通用吧

网友B:
我自己移植的挺繁琐的

楼主(2019-08-06):
看起来很受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