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看门狗驱动程序的移植(转载)

楼主(2019-06-18):
本文介绍将看门狗驱动程序移植到自己工程中的方法,本项目使用的是独立看门狗IWDG。

1、在STM32CubeMX中使能看门狗,如下图所示。

楼主:
2、查看看门狗时钟。

楼主:
3、对看门狗进行设置,这里主要的是设置IWDG down-counter reload value。IWDG counter clock prescaler为分频系数,我现在项目设置的IWDG的时钟是40KHz,所以分频后为40000/64=625Hz,我先在项目需要使用5秒的看门狗,则625*5=3125,就是IWDG down-counter reload value的数值。

楼主:
4、在自己的工程中引入stm32f0xx_hal_iwdg.c驱动程序。

楼主:
5、对stm32f0xx_hal_conf.h文件进行设置,使能功能宏HAL_IWDG_MODULE_ENABLED  。

楼主:
6、在工程中建立iwdg.cpp和iwdg.h文件。

楼主:
7、拷贝下列程序到iwdg.h中。

#ifndef IWDG_H_
#define IWDG_H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class CIwdg
{
public:
        IWDG_HandleTypeDef hIwdg;
public:
        CIwdg(void);
        void Refresh(void);
};

}
#endif
#endif

楼主:
8、拷贝下列程序到iwdg.cpp中。

#include "include.h"

CIwdg::CIwdg(void)
{
  this->hIwdg.Instance = IWDG;
  this->hIwdg.Init.Prescaler = IWDG_PRESCALER_64;
  this->hIwdg.Init.Window = 4095;
  this->hIwdg.Init.Reload = 3125;
  if (HAL_IWDG_Init(&this->hIwdg) != HAL_OK)
  {
    Target.Error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void CIwdg::Refresh(void)
{
  HAL_IWDG_Refresh(&this->hIwdg);
}

楼主:
9、至此,移植完成,调用Refresh成员函数进行喂狗即可。

网友:
原来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

非常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