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一个关于CC2541非常奇怪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9-06-18):
求教各位大佬,,小弟在调试一批板子时,发现有个别会发不出信号,重新烧写程序后依然没有信号,本以为是硬件问题,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后发现晶振没有起振,更换新的晶振后还是有问题,故排除晶振的原因。。。。后来我重新生成了HEX文件并烧录,就突然有信号了,并且再烧原来的HEX的文件后,没有再出现那个问题。。。。现在很迷惑,不知道是程序哪里出了问题,,,,,,不过在第一次烧写程序时有个现象很奇怪,就是刚开始用SmartRF Flash Programmer一直连接不上,复位好几次后才点亮,但是烧写的过程中,会出现烧写不成功的提示 chip is locked/或者超出16kb容量等提示 ,但是又复位几次后就烧写成功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烧写这块出了问题,,,求教各位大佬

始终初始化用的时下面的代码,,
void SysStartXOSC(void)
8 {
9     SLEEPCMD &= ~0x04;                      // 启动所有晶振
10     while (!(SLEEPSTA & 0x40));             // 等待晶振稳定
12     CLKCONCMD = (CLKCONCMD & 0x80) | 0x49;  // 使用16M晶振作为主时钟
13     while ((CLKCONSTA & ~0x80) != 0x49 );   // 等待主时钟切换到16M晶振
15     CLKCONCMD = (CLKCONCMD & ~0x80) ;       // 使用外部32K晶振作为休眠时钟
16     while ( (CLKCONSTA & 0x80) != 0 );      // 等待睡眠时钟切换到外部32K晶振
18     CLKCONCMD = (CLKCONCMD & 0x80) ;        // 使用32M晶振作为主时钟
19     while ( (CLKCONSTA & ~0x80) != 0 );     // 等待主时钟切换到32M晶振
21     SLEEPCMD |= 0x04;                       // 关闭未使用的晶振
22 }

楼主:
上述情况是偶尔发生的 我现在重点怀疑和烧写程序时有关,我的猜想对吗大佬们?

网友A:
应该是板卡设计有缺陷     程序影响IO等接口   导致整体不稳定

网友A:
重点查时钟  复位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