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的RX输出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18):
正常单片机IO连接485芯片,稍许振铃是正常的,哪来这么高尖峰?这得多大的感抗啊,探头造成的吧。

网友B:
线有多长?你是怎么测试的?有多少个节点?上下拉电阻有多大?你什么都不说当我们是算命的吗?

网友C:
芯片出来的,无需理睬。应该是测量方法错误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有多长?你是怎么测试的?有多少个节点?上下拉电阻有多大?你什么都不说当我们是算命的吗?
...

示波器探头测RS485_RX,并且有接地,上拉电阻4.7K

网友B:
那是485芯片出来的,跟总线没关系。建议示波器探头地线夹距离485芯片的GND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485芯片出来的,跟总线没关系。建议示波器探头地线夹距离485芯片的GND越近越好。
...

好的,谢谢

网友D:
测量方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