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设计传感器放大电路(4000元*币)(结贴)

楼主:
我们大概需要一个这样的电路,放大器放大传感器的信号,但是传感器
有各种型号,量程不一样,所以放大倍数也不同。原来想着用模拟开关
切换,可是后来发现,CD4051内阻太大,不能用。
请各位大神,设计一个电路,完成此功能。只设计电路,不用画板子。
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是0.5-10mV/V.
放大倍数50,100,200,500,1000
谢谢QQ:35915980

网友A(2019-06-18):
是否可以设计5路放大器   然后将输入信号进行切换

网友B:
我的方案:输入级按楼主的运放,固定50倍,输出接下一级运放,用74HC4051控制放大倍数1、2、5、10、20。4051切换分压点,其导通电阻对放大倍数基本无影响(运放输入是高阻)。程控倍数我都安1、2、5步进。

网友C:
有专门的数字电位器

网友D:
楼主可以把模拟开关芯片换成TS5V330这个模拟芯片导通电阻最大只有10Ω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