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台达伺服里面的电阻烧了,求帮忙查下原因

楼主(2019-06-18):
手里有个台达的伺服B2  100W的,在使用了几天后两个伺服烧了同样的地方,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查了下电路,两个电阻对应的是CN1端子上的37和39,SIGN和/SIGN这是控制伺服方向的,接线的时候SIGN接了+24V,/SIGN接到了PLC的Y输出点,求问这是为什么?怎么会烧掉啦?旁边的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显示0.9V,求问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xch
估计应该接5V。烧掉的是75ohm 电阻?

楼主:
各位大神求支招啊,不然老板要砍死我的

网友A:
你老板请你亏大了,能不能不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2019-08-26):
引用 网友A:
你老板请你亏大了,能不能不犯这种低级错误

到底哪里原因,知道就说一下

网友B:
要自己看这个设备的说明书,到底是24V的还是其他电压的。

网友C:
得通过电路分析, 这些电阻处在电路的什么位置
常见的失效情况有过压和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