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系列单片机外部晶振大小问题

楼主(2019-06-18):
最近用PIC16F887写了个PWM程序,用外部晶振做时钟源,外部晶振为40M,PWM波形输出正常,频率与计算值一致。但数据手册上写外部晶振不能大于20M,我放了40M上去依旧能正常运行啊,求问如果外部晶振大于数据手册上要求的20M会有什么后果?谢谢解答我的疑惑

网友:
既然可以正常工作,就没事。

网友A:
因为太快,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大,烧毁芯片,或者跑飞。

网友:
还有就是ADC充电可能不充分。IO响应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太快,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大,烧毁芯片,或者跑飞。

这样啊..谢谢

网友B:
电脑CPU超频有什么后果? 类似的

网友C:
PWM正常,不代表其他所有外设都能正常,而且你这个能通过严格的质量测试吗?

网友D:
最高为20Mhz,还和供电要求有关,超规使用,自负盈亏

网友E:
可以正常工作,不代表各个模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正常,不代表其他所有外设都能正常,而且你这个能通过严格的质量测试吗?

谢谢回答,我只是看了一下超规使用对PWM波的生成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