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GBT的G、E驱动波形

楼主(2019-06-18):
如图,这是英飞凌200A模块的驱动波形,在开通和关断中,出现震荡,什么原因造成的,C:\Users\wlh1019\Desktop

网友A:
很典型的互补开通造成的干扰,而不是所谓的震荡,肯定还有另外一路,是和这个占空比一样,相位差180°的IGBT在这个时刻工作,由此产生了你能看见的小尖峰干扰,你可以直接无视。

网友B:
可以加个吸收

网友C:
是三相半桥吧?每个的负边沿都有振铃,在GND线传导被示波器拾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三相半桥吧?每个的负边沿都有振铃,在GND线传导被示波器拾取

看起来不像三相的相位分布,三相的话,该振铃应该出现在120°,目测180°,所以更应该是半桥类型或者交叉互补什么的开通、关闭振铃的GND传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像三相的相位分布,三相的话,该振铃应该出现在120°,目测180°,所以更应该是半桥类型或者交叉 ...

仔细看确实不是三相均匀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典型的互补开通造成的干扰,而不是所谓的震荡,肯定还有另外一路,是和这个占空比一样,相位差180°的IGB ...

采用的是单极性倍频的控制方式,在尖峰处是另外IGBT的开通过程

楼主:
吸收加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单极性倍频的控制方式,在尖峰处是另外IGBT的开通过程

这就对了,这根本就是另外一路工作的占空比前后沿振铃在GND包括你探枪等的实时传导,而实际上该振铃在你改善测试条件后,可以发现在栅极驱动回路并不存在或者说非常小,直接无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加什么措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收加在哪儿?

加在驱动模块GE。

网友D:
感觉就是其他IGBT开关动作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引入高压探头的共模干扰;可以把高压探头的两个夹子都夹在IGBT的E极看看还有没有;

网友E(2019-11-27):
引用 网友C:
是三相半桥吧?每个的负边沿都有振铃,在GND线传导被示波器拾取

意思是示波器被干扰吗?真实信号有没有被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示波器被干扰吗?真实信号有没有被干扰?

都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示波器被干扰吗?真实信号有没有被干扰?

也许包括地线在内,都有干扰,但是由于IGBT的栅极是完全容性的负载,这样的信号真是传递到栅极则基本不会受干扰。说白了,如果你无干扰测量到管子真正的栅极驱动信号,这所谓的震荡哪怕有,都是非常微弱的,幅度会很小。

网友F:
可能跟下面的因素相关,

1是测试方法
2是电路的PC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