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什么适合LED色温调节的芯片,可以实现LED色温的无级调节?

楼主(2019-06-19):
有什么适合LED色温调节的芯片,可以实现LED色温的无级调节?

方案功能及特点 1. 专利的通讯协议与调光方式 2. 内置高压启动,无需启动电阻 3. 内置高压功率管 4. 高效的临界工作模式 5. ±5%的输出恒流精度 6. 内置输入线电压补偿,宽输入电压 7. 内置逐周期的电流限制及前沿消隐 8. LED 开/短路保护 9. 过温保护 四:方案描述 S541X是一款专用于无极调光照

网友A:
LED色温调节一般需要有一对互补的PWM信号来实现,APC芯片GP9303可以将0-5V信号转换成一对互补的PWM信号。适合调色温。

网友B(2019-08-06):
2812也可以啊,无级调

网友C:
S5417方案功能及特点

      1. 专利的通讯协议与调光方式

      2. 内置高压启动,无需启动电阻

      3. 内置高压功率管

      4. 高效的临界工作模式

      5. ±5%的输出恒流精度

      6. 内置输入线电压补偿,宽输入电压

      7. 内置逐周期的电流限制及前沿消隐

      8. LED 开/短路保护

      9. 过温保护

四:方案描述

      S541X是一款专用于无极调光照明的恒流开关芯片。 适合于高恒流精度要求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电源。外置电流控制接口,可轻松实现亮度调节。

      S541X采用芯飞凌专利的通讯协议与调光方式, 可实现1%-100%范围的电流调节,全范围内调节变压器无噪声、无相闪。

      S541X采用临界准谐振工作模式实现系统的高效率。无续流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问题,无需任何补偿电路;内置线电压补偿,无需增加电流补偿电路便可满足±5%的电流精度。

      S541X内置500V耐压功率管和高压启动JFET,能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

      S541X集成了多种保护功能: 欠压锁定, 前沿消隐,LED开路保护, LED短路保护,过温降电流等,大大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五:芯片封装:S541X提供DIP-8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