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电路驱动MOSFET问题。

楼主:
  最近做图腾柱电路来驱动MOSFET。MOS型号:KIA75NF75 。  出现的问题是MOS发热严重,甚至是击穿。 分析得出应该是MOS工作在恒流区,发热严重,把栅级的驱动电阻10欧姆改为5欧姆,强了点,不立即烧MOS,可依旧发热。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原理图如下:

KIA75NF的DATASHEET

电机规格

网友A(点评):
关注,之前做无刷驱动的时候也有类似问题,希望有论坛大神,帮忙指点一二。

网友B(点评):
根据你选的MOS管的Ciss参数和Crss参数,要在50ns内MOS管的电压要上升到12V,那么要提供0.94A电流,所以三极管的B极电阻要减小

网友B(点评):
根据公式I * delta t = C * delta V,可以求出MOS管的推动电流

网友C(2019-06-19):
就没见过这样做的图腾柱,哪抄的还是你自己发明的?目的是什么?
去掉2个4148,然后3点直接相连,R1呢,又太大,按照一般100Hfe计算,你输出8050至少等效100欧姆,这么大栅极电阻,驱动75NF75,上升沿可想而知。
尤其关键的是,你PWM驱动,可电机却没有续流回路,(电机大感性,PWM关断期间,电机电流怎么流?)这个线路,本身就不完整,MOS管只是发热击穿而没直接炸飞伤人应该算你运气吧,这个PWM关断期间电机电流必须有有流动的通路,一个接Vcc和MOS管D极的二极管是这类线路的必须配置。
所谓分析是恒流区,根本就是扯蛋,击穿是必须的后果。

来自 3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腾柱电路可以使用,关键是电机没有接续流二极管。我觉得R1的问题,因为后端的图腾柱电路本身就是功 ...

硬要说可以用,我也没办法,反正驱动是可以驱动起来的,可是你莫名其妙的串联2个4148,造成的影响有2
1、正向时候,NPN管子压降进一步增大,比未串联4148的时候至少增加一倍,这个对于脉冲工作的管子而言,大大增加了发热,就你这个驱动75N75到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将直接造成8050过热甚至热击穿。
2、反向时候,同理也是增加了8550的功耗,尤其是因为4148的串联,增加了低电平的幅度,可能造成开启电压低的75N75,在干扰脉冲情况下,误导通。
所以这个图腾柱设计2个4148根本就是画蛇添足,不但不会提升工作性能还大大劣化了图腾柱基本性能,我们在一个电子线路设计时候,有谁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如果我是技术总监,你还在和我说这个图腾柱能用,我会直接开了你。

网友D(点评):
分析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要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

这个和MOS发热有关系吗、

网友F:
下图是,美国国防部编写军用电路设计手册,其中可靠性设计指引提到了用二极管取保护晶体管,对mos管同样适用。
这本书还是好好看看,可惜是英文的。

美国国防部军用电路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见过这样做的图腾柱,哪抄的还是你自己发明的?目的是什么?
去掉2个4148,然后3点直接相连,R1呢,又 ...

昨天看到你的回复,真觉得脸红。又从新巩固了一下三极管的理论,和MOSFET驱动的相关基础,感觉自己吧基础性的东西都丢光了。

网友G:
楼主你好,从图中的电路看,你的图腾柱驱动电路没有问题,MOS管发热应该是你在24V和MOS管的漏极之间没有接反向续流二极管。由于电机的绕组实际是一个电感,在MOS管导通时,电机绕组上的电流增加,当MOS管关断时,电机绕组上的电流需要有续流回路,所以需要在MOS管的漏极和24V之间并联续流二极管,二极管的阴极与24V相连。如果没有这个续流二极管,电机绕组上的电流就会强行继续从MOS管流过,此时产生很高的电压尖峰和很大的开关损耗,从而使得MOS管发热损坏。

网友H:
是不是工作在线性区拿示波器看Vgs就行了,你们搞研发都是不用仪器就靠算命吗?

网友D:
mos管发热的根本原因在于mos管关断期间电机的电流没办法释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s管发热的根本原因在于mos管关断期间电机的电流没办法释放

对了,关闭的MOS管,而电机需要强制的通路来完成关断以前的电流流通,没办法,VD电压直接上升到mos管耐压以上,并以此电压通过关闭的MOS管强制流通。
剩下的就好分析了,要么由于VDS非常高(大于MOS最高耐压),该续流在MOS管上面产生很大的耗散功率;要么能量足够,直接将MOS管击穿拉倒。
反正你如果不给电流续流通路,它(电机)就自己来,无论什么方法,肯定给你弄出一个电流回路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见过这样做的图腾柱,哪抄的还是你自己发明的?目的是什么?
去掉2个4148,然后3点直接相连,R1呢,又 ...

这个图腾柱电路可以使用,关键是电机没有接续流二极管。我觉得R1的问题,因为后端的图腾柱电路本身就是功率放大电路,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从图中的电路看,你的图腾柱驱动电路没有问题,MOS管发热应该是你在24V和MOS管的漏极之间没有接 ...

你好,谢谢。不光告诉问题在哪里,还帮我分析了原因。看来我对MOS管的理解不够,还需加强理论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工作在线性区拿示波器看Vgs就行了,你们搞研发都是不用仪器就靠算命吗? ...

恩,说的是,刚开始我在栅级测过,波形和信号发生器的正好相反,频率也没问题。老是发热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发热的根本原因在于mos管关断期间电机的电流没办法释放

是的,谢谢。

网友I:
续流管。另外,Q1工作在放大区。受R1(10k)影响,能提供的驱动电流不高,一定程度上会影响MOS的开启速度。不过10K的频率影响不会太大,能改善是最好的。

网友J:
楼上tianxj01回答的很好啊,我就简单补充一下,由于电机是电感负载,在mos关断瞬间会产生很大的dV/dt,由于时间很短,纳秒级,所以可以想象电流多大,没有续流回路会有多大影响,mos有个参数叫雪崩击穿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就没见过这样做的图腾柱,哪抄的还是你自己发明的?目的是什么?
去掉2个4148,然后3点直接相连,R1呢,又 ...

按照一般100Hfe计算,你输出8050至少等效100欧姆------这个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硬要说可以用,我也没办法,反正驱动是可以驱动起来的,可是你莫名其妙的串联2个4148,造成的影响有2
1、 ...

也有一些栅极驱动会加一个二极管  是怎么考虑的 像这种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下图是,美国国防部编写军用电路设计手册,其中可靠性设计指引提到了用二极管取保护晶体管,对mos管同样适 ...

图B的D1D1会不会是画蛇添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上tianxj01回答的很好啊,我就简单补充一下,由于电机是电感负载,在mos关断瞬间会产生很大的dV/dt,由于 ...

是的。我做了一个反向验证,如果不加续流二极管用IRFP460    600V的MOS  ,就没那么发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按照一般100Hfe计算,你输出8050至少等效100欧姆------这个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8050是由反相器的C极电阻驱动,该电阻=10K。除以Hfe,8050最小电阻不就等效100欧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没见过这样做的图腾柱,哪抄的还是你自己发明的?目的是什么?
去掉2个4148,然后3点直接相连,R1呢,又 ...

加两个4148,当时想防止交越失真。

三极管开关电路与三极管放大电路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两个4148,当时想防止交越失真。

看什么叫做工业设计,你这个所谓的图腾柱线路,用上面的线路,器件少了几个,实现的效果又怎么样,怎么实现的,各个器件的意义各是什么,好好分析一下,为什么,器件少,效果反更好。

搬板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叫做工业设计,你这个所谓的图腾柱线路,用上面的线路,器件少了几个,实现的效果又怎么样,怎么 ...

我分析下,当PWM为高电平时,Q20饱和,此时MOS的栅级电压为Q20的Uce+IN4148的正向压降=0.3V+0.7V=1V .由于Vgs<Vgs(th),所以MOS管不导通。
当PWM为低电平时。Q20截止,Q16饱和,MOS管驱动电压(12-03)/(47+10000)*10000=11.65  此时MOS管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叫做工业设计,你这个所谓的图腾柱线路,用上面的线路,器件少了几个,实现的效果又怎么样,怎么 ...

之后我把你的电路搭起来,和我之前的电路输出比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分析下,当PWM为高电平时,Q20饱和,此时MOS的栅级电压为Q20的Uce+IN4148的正向压降=0.3V+0.7V=1V .由 ...

这里,你少分析2个重要器件,一个是R23  一个是D23
R23是限制管子是开启速度,(一般的mos管开关要求的慢开快关)如果没有这方面要求,则R23可以取消。
D23,是起换向作用,当Q20导通时候,D23是导通的,直接导致Q16 BE结反偏截止,从而不会产生由Q16流下来的电流。当Q20截止时候,则D23截止,Q16的VBE获得正向电压,驱动栅极电压上升。这时候,等效一般图腾柱的NPN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你少分析2个重要器件,一个是R23  一个是D23
R23是限制管子是开启速度,(一般的mos管开关要求的慢 ...

好的,我明白了。 试一下,晚上贴波形图比较。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里,你少分析2个重要器件,一个是R23  一个是D23
R23是限制管子是开启速度,(一般的mos管开关要求的慢 ...

请问MOS管为何慢开快关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请问MOS管为何慢开快关呢?

这是一种妥协,一般对于MOS对应的工作电流,不是上升的三角波,就是带台阶的横置梯形,电流同样是上升的。
鉴于驱动功率、EMI等各种因素考虑,开启时候,相对不是0电流,就是比较小电流,慢点的开启速度,可以减轻驱动冲击和功耗,同时降低EMI,同时对效率的影响比较低。
关断时候,则通常是MOS开关电流最大时刻,该时候,更需要考虑的是开关损耗,如果太慢,则大大增加MOS管的关闭损耗,所以操作更倾向于快速关断。
对于那种谐振拓扑,比如LLC、移相全桥等等,原则还是快关慢开,只是原因和上面有所区别,这个你可以参考这类线路的工作原理进一步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种妥协,一般对于MOS对应的工作电流,不是上升的三角波,就是带台阶的横置梯形,电流同样是上升的 ...

我想到的是MOS做H桥时,慢开快关,也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到的是MOS做H桥时,慢开快关,也比较好。

我还等着你晚上的对比测试波型呢。
分析,实操,验证,再深度追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等着你晚上的对比测试波型呢。
分析,实操,验证,再深度追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 ...

抱歉,昨晚上有事耽误了。今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等着你晚上的对比测试波型呢。
分析,实操,验证,再深度追究…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 ...

测试条件,都是在信号发生器  20KHZ状态下测试,使用同样的示波器。
用我原来的电路测出的波形如 “图1”
        图1
你给出的电路波形如“图2”

  图2
最直观的是我给出的电路容易受到干扰,波形下降沿那里。我的电路方案是图腾柱电路(原理乙类放大电路)。你给出的电路,类似于达林顿管。达林顿管的特点被发挥出来,另外D23(IN4148)减少了干扰,保证三极管Q16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条件,都是在信号发生器  20KHZ状态下测试,使用同样的示波器。
用我原来的电路测出的波形如 “图1” ...

你这测量的是哪的波形?G极还是D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条件,都是在信号发生器  20KHZ状态下测试,使用同样的示波器。
用我原来的电路测出的波形如 “图1” ...

还有就是,占空比明显发生变化,这个是因为你动了信号源还是线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占空比明显发生变化,这个是因为你动了信号源还是线路造成? ...

应该是,我动那个旋钮了。刚才从新测了一遍。相同占空比下,波形和图1和图2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测量的是哪的波形?G极还是DS?

G 极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测量的是哪的波形?G极还是DS?

我应该再测测源级和漏极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占空比明显发生变化,这个是因为你动了信号源还是线路造成? ...

还有一个问题,运行时我撤掉信号发生器的线夹时,电机全速转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F:
初级三极管,悬空,有上拉电阻,你这个悬空就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初级三极管,悬空,有上拉电阻,你这个悬空就是导通的。

是的,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

国产EG3001或eg3002,专门驱动mos的。如果有时间可以折腾分立元件,没时间直接上驱动芯片,也不贵。

对初学的,折腾一下能学到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国产EG3001或eg3002,专门驱动mos的。如果有时间可以折腾分立元件,没时间直接上驱动芯片,也不贵。 ...

我更欣赏他们的EG2131 2132,性价比超高,进口的直接就别玩了,关键是1充1.5A放的MOS驱动,可以做单路双路、或者变压器、浮栅驱动。采购价0.5不到,基本上无敌了。你提起的隔离电源,这个来驱动那是轻轻松松。
尤其是MOS输出的驱动,比用晶体管的,栅极波形好的一塌糊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更欣赏他们的EG2131 2132,性价比超高,进口的直接就别玩了,关键是1充1.5A放的MOS驱动,可以做单路双 ...

EG3002简单的进行电流保护。
轻松增加端口的耐短路能力。提高产品质量。
我设计功率驱动电路一般都考虑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EG3002简单的进行电流保护。
轻松增加端口的耐短路能力。提高产品质量。
我设计功率驱动电路一般都考虑短 ...

我的东西,驱动就直接输出就行,短路什么的,都交给核心部分来完成,整体来说,器件节省了,成本有效压缩,效果一样。所以只考察通道能力和应用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EG3002简单的进行电流保护。
轻松增加端口的耐短路能力。提高产品质量。
我设计功率驱动电路一般都考虑短 ...

我发现3002吧,非常合适做自己搭的IGBT驱动,再加个饱和压降检测,直接送VCP就搞定了,这个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东西,驱动就直接输出就行,短路什么的,都交给核心部分来完成,整体来说,器件节省了,成本有效压缩 ...

说的也是,希望国产元器件崛起。提高质量。搞设计也轻松。
现在长电科技,lrc的分立元器件质量都是可以的,批量用过,不良率至少是1000ppm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说的也是,希望国产元器件崛起。提高质量。搞设计也轻松。
现在长电科技,lrc的分立元器件质量都是可以的 ...

EG3002  它这个VCP共模范围大于VCC,非常合适需要负压供电的IGBT驱动来进行饱和压降检测保护。
一般IGBT是没法再用采样电阻喽,只能通过饱和压降来检测负载短路,实现保护。

网友F:
引用 网友C:
EG3002  它这个VCP共模范围大于VCC,非常合适需要负压供电的IGBT驱动来进行饱和压降检测保护。
一般IGBT ...

这个vce检测你看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vce检测你看如何

就是这样玩的,当电压低时候,采用肖特基,则一个很小的电容,来对抗肖特基寄生电容造成的耦合尖峰,然后,这个拉低的点,就可以直接送VCP,超过VCP预置电压,则输出直接咔嚓,这样的检测,看似多了几个器件,关键是少了电流采样,而且还能准确判定VDS,可靠性不比电流检测的短路侦测来的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EG3001或eg3002,专门驱动mos的。如果有时间可以折腾分立元件,没时间直接上驱动芯片,也不贵。 ...

这么巧,我之前就选好了屹晶微的2片EG3012做H桥,现在学一下基本的知识。选的EG1182做DC-DC降压(已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也是,希望国产元器件崛起。提高质量。搞设计也轻松。
现在长电科技,lrc的分立元器件质量都是可以的 ...

国产很多芯片都不错,原来我用的可控硅TG35C60日本三社的26块钱,坏的不少。后来换成了JST41Z,捷捷微的,6块钱,18年一整年坏了不超过3个,唯一缺点是购买数量和渠道。一次要定一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产很多芯片都不错,原来我用的可控硅TG35C60日本三社的26块钱,坏的不少。后来换成了JST41Z,捷捷微的 ...

目前交流方面接触不多,都是买成品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恒温系统用。以后想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交流方面接触不多,都是买成品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恒温系统用。以后想你学习。 ...

客气了,通过这次学习,我的硬件水平及其不行,基础知识需要恶补了。

网友M(2020-04-28):
引用 网友F:
这个vce检测你看如何

问一下你这个mos ds检测,因为mos开启需要时间,有没有可能当io1为高的时候,mos还没来得及开启,比较器判断D?后面那一点为高,直接就把输出关闭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下图是,美国国防部编写军用电路设计手册,其中可靠性设计指引提到了用二极管取保护晶体管,对mos管同样适 ...

牛人,能弄到国防部的电路设计手册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我更欣赏他们的EG2131 2132,性价比超高,进口的直接就别玩了,关键是1充1.5A放的MOS驱动,可以做单路双 ...

这两个好用吗?没有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两个好用吗?没有用过

我正在批量应用,中压(300V)范围半桥驱动直接就是无敌,没有任何一款可以对抗这芯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批量应用,中压(300V)范围半桥驱动直接就是无敌,没有任何一款可以对抗这芯片。 ...

eg2104也不错,带sd功能。而且拉2A灌2.5A,比其他的国产2104好多了,直接替换ir2104,采购价也就1块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M:
eg2104也不错,带sd功能。而且拉2A灌2.5A,比其他的国产2104好多了,直接替换ir2104,采购价也就1块多一 ...

屹晶微的驱动芯片,直接把IR什么的都干趴下了。应了这句话:什么东西,中国人会做了,外国佬就直接吃灰。

网友B:
可以试下这个

网友B:
我这个电路刚用在一个MOS驱动电路上的,不过因为这里因为驱动频率低(只有不到100HZ),主要是为了改善Ron阻值,同时在关闭时要求电流要小就把B极电阻改成了4.7K,等于是一个折中的结果

网友O(2020-06-30):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叫做工业设计,你这个所谓的图腾柱线路,用上面的线路,器件少了几个,实现的效果又怎么样,怎么 ...

图看不到了啊,可否再放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测试条件,都是在信号发生器  20KHZ状态下测试,使用同样的示波器。
用我原来的电路测出的波形如 “图1” ...

tianxj01放的对比电路图看不到了啊,可否再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