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寻找AC/DC 芯片,无高压电解电容器方案的

楼主(2019-06-19):
需要空载耗电30mW以下,输出功率不计较,原边控制。
输出纹波不计较,效率不计较。单价1元以内。
不需要 电解电容  的隔离的220VAC/DC。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这个电路就最简单

xch
@hwpga :万能充电路
你这复杂了,见过剃须刀电路板没,半波只用一个MMBTA42

楼主:
空载损耗,不稳压,高压电解。只剩下简单。

网友B:
很多PSR的小功率IC待机功耗可以做到30mW,但是往往有UVLO,初级没有电容可能无法工作。

网友C:
这种你口中的随便一头也知道的芯片,难道作为高级生物的你还需要求 猪 来解答?难得呀,还需要纠结不要超过1块??

给两粒高压电容去玩吧,一楼的条件全部满足

xch
猪的脑子特异,两粒高压电容就能隔离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