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回流焊部分器件容易剥落,大家帮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6-19):
如图,用手稍用力就掰掉了,有些烙铁一烫其中一个引脚也掉了。但是焊锡和IC引脚结合的很好。所以要不就是PCB氧化,要不就是焊接有问题?
PCB是沉金工艺。采用的是有铅焊接。
有专业机构做这方面鉴定的吗?
谢谢!

网友A:
觉得沉金有问题

网友B:
焊锡和管脚结合很好,掰一下就从PCB掉,那就是沉金出问题了,沉金是一种电镀或者化学镀工艺,工艺流程出错很容易造成可焊性差。看下面的一排芯片焊盘,上面的焊锡表面非常光滑、浸润,所以焊锡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和管脚结合很好,掰一下就从PCB掉,那就是沉金出问题了,沉金是一种电镀或者化学镀工艺,工艺流程出错 ...

沉金颜色看起来挺黄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这个出问题的器件位置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其它焊点是正常故不是沈金欠佳,而是锡膏分布不均匀或钢板孔有塞住,我有遇过每一片板子都在特定位置都沒 ...

很可能是锡膏不均匀,难到焊接厂会用回收的锡膏?
另外会不会是焊接温度不够导致 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沉金颜色看起来挺黄应该没什么问题,而且这个出问题的器件位置不定。

其他器件如电阻,电容有此现象吗,如有,则问题出在板厂沉金工艺或是波峰焊工艺.若无,则问题出在器件原始上锡工艺与板厂过锡工艺有点小冲突,现在强调无铅工艺,这种工艺用烙铁拆焊时会感觉锡层很渣,而含锡70%以上焊丝的焊点是很浸润光滑的.无铅工艺焊温要高一些.
应该找板厂去,他们应该很清楚的.

网友E:
图我删了,要么温度不变,延长烤的时间要么时间不变,增加温度
另外我建议你只要是芯片一律开通窗或加阻焊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E:
锡膏尽量刮饱满
最多只会连锡
开个阻焊桥或开通窗即可解决
但你刮的少了,就是引脚上锡不良缺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