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亲们,求一款 1000V / 250mA 的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2019-06-19):
电路工作电压是1000V
0.25A的电流。
有木有哇?
好难找哎

xch
别找了。自己制造吧。

网友A:
就没见过这么高压的PTTC。
市场资源250V应该是高压的了。超过的就难找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没见过这么高压的PTTC,不过根据PTTC特征,应该可以用250V PTTC 4个串联,再不济,5个应该可以。
市场资 ...

这种用途,用高压甩负荷电路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途,用高压甩负荷电路可以吗

应该用甩负荷做法可能更靠谱,完全切断高压负荷后恢复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甩负荷做法可能更靠谱,完全切断高压负荷后恢复正常工作。

按照自恢复保险丝功耗 P=1000*0.25=250W,体积很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自恢复保险丝功耗 P=1000*0.25=250W,体积很大吧。

这可不是这么算的,PTTC,超过额定电流后,阻值非线性增大,同时导致2端电压上升,功耗上升,到最高阻,完成一次超负荷动作,到这个时候,电流是很低的,这时候维持的功耗就是所谓的Pd参数。典型的250V100mA的动作功耗是1W,也就是它当时的电流应该是1/250=4mA的维持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可不是这么算的,PTTC,超过额定电流后,阻值非线性增大,同时导致2端电压上升,功耗上升,到最高阻, ...

突然想起来,ptc维持的是热平衡的电流。谢谢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来,ptc维持的是热平衡的电流。谢谢指点。

是的,自恢复保险丝属于相当大正温度系数的电阻,突然想起来,正温度系数的器件是可以并联,不能串联。负温度系数的是可以串联不能让并联。
像NTC就只能串联不能并联,而自恢复好像只能并联不能串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恢复保险丝属于相当大正温度系数的电阻,突然想起来,正温度系数的器件是可以并联,不能串联。负 ...

以前有个老工程师跳槽前,让我少用ptc,说这个东西不靠谱。当时没仔细问原因。
后来电源电路,我都是用大封装合适的电阻。

@xch :呵呵,你看过我的贴子,单片机内核很多都是独占性的,有点商业头脑,必然拉抬价格宰你。 搞量产电子设计必然多用通用件。 比如我所在的汽车行业,换单片机那是要走流程的通知主机厂的。他要你写换单片机的原因和理由。 如果私自更换,罚你个10-20万RMB。你就哭吧。
xch
为啥不是美帝阴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老工程师跳槽前,让我少用ptc,说这个东西不靠谱。当时没仔细问原因。
后来电源电路,我都是用大 ...

这老工程师估计吃过PTC品质的苦,所以就这么苦大仇深的。
确实,NTC、PTC不好采购,NTC里面像石冢、EPCOS,肯定可靠,可是这家伙要价高啊,尾单又不稳定,而杂牌的,用3-6个月,就可能变成粉末。
而PTTC类的比如TYCO,原装的也是这个德行,可靠性不是问题,可非常贵,且订货周期长,可非原装就又不好玩了,更可恶的是市面上假冒的TYCO完全就是满天飞。
目前,国产的我们采用的是南京时恒的NTC,那是国产名牌,性价比就高很多了,可靠性很好,只是参数上面像最大电解电容容量,和石冢的有点距离,不过也完全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老工程师估计吃过PTC品质的苦,所以就这么苦大仇深的。
确实,NTC、PTC不好采购,NTC里面像石冢、EPCOS ...

3-6月变成粉末,这要在汽车行业罚款罚死。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大封装小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6月变成粉末,这要在汽车行业罚款罚死。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大封装小电阻。 ...

3-6月变粉末,没那么夸张,除非选型的时候没有选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6月变粉末,没那么夸张,除非选型的时候没有选好

求指点。
该如何计算和选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指点。
该如何计算和选型?

NTC出现3-6个月变粉末不是个例,是这边其他厂批量实际发生过的情况,不过注意,这里是NTC,是防止电源插头插入时候火化和减小AC220插入时候冲击用的,由于其工作状态就是稳定高温状态,所以对材料要求尤其是长期稳定性比较高,差的就真的变成粉末。
PTC,自恢复一般叫PTTC,因为是低载工作,非过载情况下,器件基本上没消耗,低温,所以长期稳定性还不是主要问题,问题是过载切断中的功耗,这对于每款PTTC都是一个特定值,确定采购来源于正宗品牌厂家,有切实的质控保障,PTTC应用可靠性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参数的选择,电流是一个,电压是另外一个,出于安全考虑,电压参数选择可以提高一个等级,这样熔断的可靠性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