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AF的上电时间,求助FAE,急等!

楼主(2019-06-19):
STM8AF52XX的Errata sheet上指出,如果因为某些情况,导致VDD电压没有跌落到0.1V以下,再次上电,要求的电源上升斜率要达到50us/V,z这么坑人的指标,怎么达到啊。这样的条件,在做电源跌落的时候肯定会出现的嘛。

网友A:
是指 100mv~ 1V之间时,VDD上升率不要大于50us/V,即上升不能太慢,否则不能保证正常上电复位。

网友B:
这就考验复位电路了。

网友B:
电容不嫩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 100mv~ 1V之间时,VDD上升率不要大于50us/V,即上升不能太慢,否则不能保证正常上电复位。 ...

香版主,上升速率这么高的稳压ic,除了ST自己那个LDO4L,其他根本就没有,DCDC更是找不到一个能如此高速建立输出的,难不成还专门给mcu配个LD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