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HC89F421的ADC值怎样换算成电压值?

楼主(2019-06-19):
请问,芯圣ADC值怎样换算成电压值?手册上没有介绍。

网友A:
测值/4096*ADC參考电压就是量测电压

网友B:
多少位的ADC呢?

网友:
需要跟参考电压配合的。

网友C:
用过芯圣的HC89F003

网友D:
这个ADC多少位手册上应该有的

网友E:
八位的ADC,得到是数字是 0~255。 你想要,把他转换成,多大的电压值?

网友F:
ADC内部比较需要基准做对比

网友G:
(Vref-GND)*(result/65536)+GND 就是把Vref到GND分成了65536个

网友G:
ADC_DR/当前电压值 = 4096/某个数值

网友H:
单片机自带的AD还是AD芯片?

网友H:
数值范围十进制是0~1023,参考电压是3V,ADC入口电压对应值就是 0----0 V,1023-----3 V

网友I:
这个芯片没有搜索到手册的

网友J:
使用外部的ADC吧,简单一些。

网友G:
楼主可以搜搜看ADC的帖子。

网友K(2019-10-06):
八位的ADC,得到是数字是 0~255。

网友L:
必须知道硬件电路

网友M:
实际电压=测得数字量*基准电压/2^n 如10位AD转换器

网友N:
ADC采集的基准?

网友O:
这要看你电压了

网友P:
是单片机自带的AD还是AD芯片?

网友Q:
和你AD的参考电压有关

网友R:
最后得出的电压就是: (Vref-GND)*(result/65536)+GND 就是把Vref到GND分成了65536个,得出的值

网友S:
adc内部电路就是利用电阻网络或是阶梯网络来对输入的电压进行等级量化的

网友S:
具体要看datasheet。

网友R:
对应一定电压的数值,不是电压

网友K:
你想要,把他转换成,多大的电压值?

网友P:
可以查看手册里面的程序

网友L:
或者电路参数的资料。

网友O:
数据公式就是:输出值=输入值*5/256

网友M:
基准电压是5V(一般基准电压就是单片机电源电压),则: 实际电压=512*5/2^10=2.5V

网友S:
电压=(最大输入电压/ 位数)×读回后的值

网友S:
要想转换电流必须先转成电压,对应好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就可了。

网友Q:
电压都是相对的 AD有GND和Vref两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