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基于TI CC254X+iBeacon的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转载)

楼主(2019-06-19):
扫描信号强度值(RSSI)
cc254x在observer模式下能够扫描周围iBeacon的广播信息,在主事件回调函数中,发现事件GAP_DEVICE_INFO_EVENT就是发现新的iBeacon设备,并且扫描到的信息中包含信号强度信息。此时,将信号强度信息提取,并存储到数组中即可。

楼主:
// Length of bd addr as a string
#define B_ADDR_STR_LEN                        15
//ibeacon的数目
#define IBEACON_MAX_NO                        3
//每个ibeacon的rssi数据存储长度
#define DEFAULT_RSSI_LIST_LEN                 5
static void simpleBLEObserverEventCB( gapObserverRoleEvent_t *pEvent ):
case GAP_DEVICE_INFO_EVENT:
insertRssiValue( bdAddr2Str(pEvent->deviceInfo.addr), (int8)(-pEvent->deviceInfo.rssi) );
char *bdAddr2Str( uint8 *pAddr )
{
  uint8       i;
  char        hex[] = "0123456789ABCDEF";
  static char str[B_ADDR_STR_LEN];
  char        *pStr = str;
  *pStr++ = '0';
  *pStr++ = 'x';

  // Start from end of addr
  pAddr += B_ADDR_LEN;

  for ( i = B_ADDR_LEN; i > 0; i-- )
  {
    *pStr++ = hex[*--pAddr >> 4];
    *pStr++ = hex[*pAddr & 0x0F];
  }

  *pStr = 0;

  return str;
}

楼主:
/*********************************************************************
* @fn      getBeaconIndex
*
* @brief   返回当前ibeacon在地址列表中的序列号
*
* @param    const char **pAddrArr - ibeacon地址数组
* @param    const char *pAddr - 当前ibeacon的地址
*
* @return  int8
*/
int8 getBeaconAddrIndex(const char **pAddrArr, const char *pAddr )
{
  uint8 i;
  for(i = 0;i < IBEACON_MAX_NO; ++i)
  {
    if (osal_memcmp(pAddr, pAddrArr, IBEACON_ADDR_LEN ))
    {
      return i;
    }
  }
  return -1;
}

楼主:
/*********************************************************************
* @fn      EnQueue
*
* @brief   将数据插入到队列尾
*
* @param    int8 *pQ - input array
* @param    int8 val - value will enter the tail of pQ
*
* @return  none
*/
void EnQueue(int8 *pQ, int8 val)
{
  uint8 i;
  for(i = 0;i<DEFAULT_RSSI_LIST_LEN-1;++i)
  {
    pQ[i] = pQ[i+1];
  }
  pQ[DEFAULT_RSSI_LIST_LEN-1] = val;
  return;
}

楼主:
/*********************************************************************
* @fn      insertRssiValue
*
* @brief   将新RSSI数据插入到数据存储列表
*
* @param   char *pAddr - address of the ibeacon
* @param   uint8 newRssi - new rssi data
*
* @return  none
*/
void insertRssiValue( const char *pAddr, uint8 newRssi)
{
  int8 idx = getBeaconAddrIndex( iBeaconAddrArr, pAddr );
  if(idx < 0) return;
  else
  {
    EnQueue(iBeaconRawRssiArr[idx], newRssi);
    return;
  }
}

楼主:
对RSSI数据处理
得到的RSSI数据比较粗糙,需要进行滤波处理。滤波方法有很多,但是均值滤波最好。

解算位置
本人采用自适应多边定位实现定位算法,即 Adaptive Multi-Lateration.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支持

网友A:
室内定位技术不断发展,手段也丰富多样

网友B:
需要部署定位的anchor的也就是定位基站。

网友C:
CC254X具有8051内核

网友D:
应用还不是特别的广泛

网友E:
蓝牙室内定位技术方案

网友F:
用蓝牙信号强弱来做室内定位

网友G:
怎样修改 cc254x 参数

网友H:
如何使用 CC2540 制作一个 iBeacon

网友I:
CC2640 使用BTool抓包怎么用

网友J:
蓝牙网关和蓝牙Beacon的应用是目前比较广泛的两个室内定位方案

网友H:
CC2640定向广播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
比较流行的有WIFI、蓝牙、RFID、UWB

网友G:
如何在CC254x上获取BLE 37个通信信道的RSSI

网友B:
蓝牙定位用到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算法就是三点定位法

网友F:
使用蓝牙beacon方式做定位

网友C:
片上资源非常的丰富,包括ADC,定时器,串口,SPI,I2C,UART

网友E:
相比于Wi-Fi定位,蓝牙受周围环境的干扰较小

网友D:
TI 蓝牙芯片(CC254x,CC2540、CC2501)

网友J:
RSSI值是确定蓝牙主机位置和蓝牙Beacon之间远近距离的依据

网友I:
cc26xx oad用哪个app

楼主(2019-07-25):
感觉ti的这种芯片用起来问题还是很多的

网友K:
蓝牙定位方式分为网络侧定位和终端侧定位

网友:
ibeacon蓝牙基站例程有吗

网友L:
 Ibeacon一项低耗能蓝牙技术技术

网友M:
iBeacon 提供的不仅仅是技术方案

网友N:
蓝牙室内定位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O:
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协议栈BLE-CC254x-1.4.0

网友P:
cc2540本身是TI的一款低功耗蓝牙芯片

网友Q:
在部署beacon启用手机app时,手机电池的消耗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R:
蓝牙室内定位是用的低功耗蓝牙吗

网友K:
在区域内铺设蓝牙信标

网友Q:
一个高效节能的ibeacon应用程序需要考虑这些方面去保持应用的响应性和电池消耗之间的平衡。

网友:
TI 蓝牙芯片(CC254x,CC2540、CC2501)都可以的

网友P:
使用 CC2540 制作一个 iBeacon?

网友L:
工作原理类似之前的蓝牙技术,由iBeacon发射信号,IOS设备定位接受,反馈信号

网友M:
 低功耗蓝牙相比于传统蓝牙在功耗和效率方面有显著提高

网友N:
wifi和蓝牙可以定位吗?室内定位

网友R:
室内定位系统只要有哪些定位方式?